[emWin] 请教BMP彩色图片显示成灰度图片

楼主(2013-11-06):
已经用GUIBuilder生成了C文件,如何让显示的彩色图片显示成灰度图片?也就是根据需要来显示成彩色或灰度图片。

网友:
以下面这幅图为例子。
1. 加载图片

2. 颜色转换,我选择GRAY4,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其他的

3. 转换结果

楼主:
no,不是这意思,是已经有彩色图片的代码了,需要时显示彩色,不需要时显示黑白的灰度图片。如果使用那图片转换,将会占用程序flash空间

网友:
那就不清楚,手册里面好像没有专门用于这个的函数

楼主:
还是自己回答吧。可以另外设定一个灰度的调色板,使用时跟据需要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自己回答吧。可以另外设定一个灰度的调色板,使用时跟据需要使用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2017-11-02):
可以讲具体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讲具体点嘛?
比如一张白色图片,其它图片都一样,选择转换。

选择转换:

看转换的源码里面有个

网友:
好的,谢谢 我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一张白色图片,其它图片都一样,选择转换。

网友:
好像带透明的PNG小ICON不能用这个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带透明的PNG小ICON不能用这个方法吧

这种方面适合适合制作颜色简单的图标,方便切换各种颜色。

而带透明效果的PNG,使用BmpCvt直接转换就行了,可以看教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的PNG章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面适合适合制作颜色简单的图标,方便切换各种颜色。

而带透明效果的PNG,使用BmpCvt直接转换就行了,可以看教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的PNG章节。

网友:
硬汉,不好意思,我看了文档,有显示PNG的教程,却没有通过调色板改变PNG的颜色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不好意思,我看了文档,有显示PNG的教程,却没有通过调色板改变PNG的颜色的教程~

颜色简单的话才有改变调色板的意义,图片超过10种颜色,改变的意义就不大了,方法跟前面说的一样的。你测试下,有什么问题了继续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颜色简单的话才有改变调色板的意义,图片超过10种颜色,改变的意义就不大了,方法跟前面说的一样的。你测试下,有什么问题了继续交流。

谢谢,了解了,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