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Jlink受干扰无法单步调试,怎么办?

楼主(2013-11-07):
前几天的液晶屏受干扰的问题解决后,发现JlinK受干扰了。进入调试状态全速运行,电机一启动电脑就控制不了jLink了,无法停止,而且退出不了调试模式,jlink的信息说读不了cpu的寄存器。
于是我用锡纸把jlink和调试线包起来,情况依旧。会不会还是传导干扰呢?各位大哥,怎么办呢?

网友:
不接电机调试是不是可以,你上次说的不是电机直接接的电源么,如果需要MCU的引脚做控制的话,直接观察引脚的状态做调试也可以的。

楼主:
不接电机,调试没问题,只要接了电机,调试就异常。电机是直接接电源的,没有控制引脚,只在电机回路串了一个采样电阻,采样电阻两端电压经过放大后进入AD。还没搞清楚干扰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又怎么影响调试的?

网友:
必须得开着电机做调试么,我觉得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