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官网下载的μCOS-II和μCOS-III源码,未做任何改动,方便自己学习移植的兄弟

楼主(2013-11-08):
以前找μCOS-III的Release一直没有找到,原来是放在了源码里面。

-----------------------------------------------------------------------------------------------------------
Release V3.03.00 (2012/02/14):
-----------------------------------------------------------------------------------------------------------
  1) Added Thread Local Storage (TLS) support
      See chapter 20 of the User's Manual
  2) Computation of CPU usage has now a resolution of 1/100th of a percent
  3) Added OSTaskRegGetID() to assign task register IDs dynamically
  4) Now able to Suspend and Resume tasks from ISRs
  5) Added option 'OS_OPT_TASK_NO_TLS' to OSTaskCreate() to specify that a task will not require TLS
  6) Added and changed some error codes
  7) Removed OSMsgPoolExtend() since it was not documented and not used.
  8) Added global OSStatTaskCPUUsageMax to keep track of peak CPU usage.
      This value is reset by OSStatReset()
  9) Added per task .CPUUsageMax which tracks the peak CPU usage of each task.

我这里只贴了V3.03的release,其它版本的大家看手册

网友(2014-03-10):
谢谢大神! 现在正在想学这个

网友(2014-11-14):
版主,为什么在CPU相关的文件没有包含在其中呢?难道是移植的时候要自己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为什么在CPU相关的文件没有包含在其中呢?难道是移植的时候要自己写吗?

这个只有UCOS的kernel。下载CPU相关要另外下载,或者下载移植好的,里面自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有UCOS的kernel。下载CPU相关要另外下载,或者下载移植好的,里面自带。

哪里有得下载CPU相关的,我不是要移植好的,我已经有,现在想自己从头到尾移植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得下载CPU相关的,我不是要移植好的,我已经有,现在想自己从头到尾移植一遍

这个得在他们官网找,我没有单独移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在他们官网找,我没有单独移植。

找不到,版主英文好可以帮忙找下吗?急,想自己试试移植在51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在他们官网找,我没有单独移植。

我觉得应该要么自己写这些CPU文件,要么从移植好的教程中修改,很多人是从后者做的,所以应该没有单独的CPU文件,CPU文件是要根据不同的CPU来写的。你觉得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要么自己写这些CPU文件,要么从移植好的教程中修改,很多人是从后者做的,所以应该没有单独的CPU文件,CPU文件是要根据不同的CPU来写的。你觉得对吗?

这么说吧,如果Micrium没有提供ucos kernel的port文件,你自己可以尝试下移植,或者把ucos移植到一个崭新的平台上,其实这个才叫RTOS的移植,其它移植只能叫组装。

现在的情况是这些RTOS把所有平台上的基本都移植好了。其实咱们所谓的移植只是简单的组合而已。而且所有的移植教程基本都是用的ucos移植好的port文件。不仅仅是CPU,还有很多。

网友(2015-01-07):
谢谢楼主,支持这样的良心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支持这样的良心论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