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字符串显示问题

楼主(2013-11-08):
利用vc6.0调试ucos ii时查看cpu的利用率可以将其输出到调试窗口查看,只需printf函数就能完成。
printf(" CPU Usage: %d%%\r\n",OSCPUUsage);
就可以在调试窗口看到如下结果
如果利用vc6.0调试emwin时如何将此输出结果显示在模拟器上?

网友:
emWin模拟器上面没有此功能,貌似你可以查一下如何得到电脑CPU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