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我移植5.20版本的emwin会死机呀

楼主(2013-11-09):
之前移植5.16版本的emwin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移植5.20的emwin  运行同样的例子,例子 跑第2遍,跑到海豚那里再运行会就死机卡住了,如果提前按Next就会跳过去, 但下次到这里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有个好哥们 说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你用的F1跑的么,估计是内存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F1跑的么,估计是内存不够啊

嗯f1跑的,那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总是卡在一个地方,为什么5.16的就跑得过去啦。要是不行就用5.16版本的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f1跑的,那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总是卡在一个地方,为什么5.16的就跑得过去啦。要是不行就用5.16版本的算了

他们需要的内存大小,有点差别的,最好把emWin的动态内存,稍加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需要的内存大小,有点差别的,最好把emWin的动态内存,稍加大点。

改到#define GUI_NUMBYTES  45000  就没事了,改50000编译不过去,没那么多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到#define GUI_NUMBYTES  45000  就没事了,改50000编译不过去,没那么多内存。

恩,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