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关于FATFS里删除文件的问题
努力做,耐心等

楼主(2013-11-12):
不知道这个f_unlink是怎么用的,现在用这个

    while(1)
    {
        if(FindFile(T_BIN)==1)//有文件需要更新
        {
            Bin_name=finfo.fname;
            iap_write_appbin(/*"updata.txt"*/Bin_name);

//             f_mount(0, &fs);
//          f_unlink("abc.txt");
//             f_mount(0, 0);
        }
用了f_unlink后程序就会死在f_opendir(&dirs, path) == FR_OK感觉文件系统都没用了,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下,才能使用这个函数。#define _FS_MINIMIZE    0    /* 0 to 3 */这个地方也设置全功能了啊。版主,求助

网友:
fatfs我只是简单的用用,没有深入的用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tfs我只是简单的用用,没有深入的用过啊

哦,好吧。

网友B(2017-12-25):
楼主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现在是每次调用f_unlink删除文件后,文件系统就损坏了,录的音频回放都是快进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现在是每次调用f_unlink删除文件后,文件系统就损坏了,录的音频回放都是快进 ...

不确定是不是你的移植问题,需要通过下面的操作排查下,再找两个卡,一个卡没有代表性,先低格一次,然后删除测试下,并看看返回值。
并且注意下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