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GUI动态内存管理句柄分配及使用的问题
我的世界没有末日。

楼主(2013-11-17):
创建一个BUTTON,BUTTON_Obj结构体下包括WM_Obj及WIDGET结构体等,首先要分配内存,通过WM_CreateWindowAsChild(hWin,...)分配内存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句柄(Handle):hWin。
然后通过WM_Obj* pWin=(WM_Obj*)Handle2Ptr(hWin);这句找到WM_Obj结构的地址,然后就可以初始化这个结构了。
WM_Obj结构初始化完成之后,BUTTON_Obj和WIDGET结构就根据之前得到的句柄hWin,
通过BUTTON_Obj* pObj=(BUTTON_Obj*)Handle2Ptr(hWin);这句找到BUTTON_Obj结构的地址,然后就对其进行初始化。
我的疑惑就在:要初始化BUTTON_Obj结构下的WM_Obj的结构体(假如是win)变量,
(1)正常的话难道不是这样:pObj->win->x=x0这样类似的语句?
(2)而是像上面直接通过WM_Obj* pWin=(WM_Obj*)Handle2Ptr(hWin);然后pWin->x=x0;
难道同一个句柄在Handle2Ptr(hWin)前加一个强制类型转换(WM_Obj*)就是对应WM_Obj变量的地址,而加一个(BUTTON_Obj*)就是BUTTON_Obj变量的地址?可能表述有不当、不专业之处,还请试着理解。

网友:
楼主研究的比较深入,我现在是停留在使用的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研究的比较深入,我现在是停留在使用的阶段

我理解的比较浅显

网友:
这个是一个地址转换过程
WM_HWIN结构(你的那个Button的handle其实也是一个WH_HWIN)其实是一个内存的handle,本来的变量名为GUI_HMEM。
至于说为什么需要Handle2Ptr,
GUI_HMEM只是一个堆地址的编号,并不是实际的内存地址,所以需要转换。
说的更多点,为何不把内存实际地址给我们,而给我们一个堆地址的编号GUI_HMEM呢?
因为UCGUI支持auto defragment,内存碎片自动整理,某些情况下分配给你的实际内存地址是会变化的,所以给堆地址的编号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一个地址转换过程
WM_HWIN结构(你的那个Button的handle其实也是一个WH_HWIN)其实是一个内存的handle,本来的变量名为GUI_HMEM。
至于说为什么需要Handle2Ptr,
GUI_HMEM只是一个堆地址的编号,并不是实际的内存地址,所以需要转换。
说的更多点,为何不把内存实际地址给我 ..

嗯 是的  虽然你说的不是我想问的重点,还是谢谢。。

楼主:
再谈一下对这个的理解

比如说一个结构(直接从ucgui--copy过来)
typedef struct {
  WIDGET Widget;
  BUTTON_PROPS Props;
  WM_HMEM hpText;
  WM_HMEM ahDrawObj[3];
} BUTTON_Obj;
结构中内嵌结构WIDGET:
typedef struct {
  WM_Obj      Win;
  const WIDGET_EFFECT* pEffect;
  I16 Id;
  U16 State;
} WIDGET;
结构WIDGET也内嵌结构:
struct WM_Obj {
  GUI_RECT Rect;        /* Outer dimensions of window */
  GUI_RECT InvalidRect; /* Invalid rectangle */
  WM_CALLBACK* cb;      /* Ptr to notification callback */
  WM_HWIN hNextLin;     /* Next window in linear list */
  WM_HWIN hParent;
  WM_HWIN hFirstChild;
  WM_HWIN hNext;
  U16 Status;              /* Some status flags */
};
创建窗口是与WM_Obj有关,创建成功会返回一个句柄hWin,同时也就是BUTTON的句柄
通过句柄hWin可以找到对应结构变量的内存地址
因为创建窗口时,分配的内存大小是整个BUTTON_Obj结构的大小,所以BUTTON_Obj* pObj=(BUTTON_Obj*)Handle2Ptr(hWin)就是为BUTTON_Obj结构变量的首地址。
但是疑惑就在:WM_Obj* pWin=(WM_Obj*)Handle2Ptr(hWin);与(BUTTON_Obj*)Handle2Ptr(hWin)就仅仅是括号中不同,难道强制类型转换变为(WM_Obj*),那么地址就变为从pObj开始偏移到pWin这个地址?
难道是地址是什么类型,就自动去找符合这个类型的地址///
所以从上面看,我告诉他,地址是WM_Obj*类型的,他就从pObj开始,直到找到符合这样的地址,才把首地址赋给pWin.

-----------我似乎大概理解了
因为对整个结构变量分配了内存,然后要找结构中变量的地址,如果在前面进行强制类型转换,那么地址就会自动与这个类型去对齐。
打个比方:笔{1铅笔、2钢笔、3圆珠笔}顺序摆放,都是笔,如果说我想找圆珠笔,那我就告诉他:(圆珠笔*)笔;那我就拿着圆珠笔去比对,发现1不是,2也不是,发现3跟圆珠笔一样的,于是就返回3.

如果不是这样,还请各位提出见解,如果是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暂时姑且认为是这样了,因为这样说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谈一下对这个的理解

比如说一个结构(直接从ucgui--copy过来)
typedef struct {
  WIDGET Widget;
.......

终于搞懂了,上面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对的,纯粹是主观认为。虽然没人回答,不过自己还是把这个疑惑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搞懂了,上面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对的,纯粹是主观认为。虽然没人回答,不过自己还是把这个疑惑解决了。

谢谢,有空我也研究下

网友(2014-06-06):
楼主谈得好有深度,。 我得慢慢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