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 官方例程 只读不能修改????

楼主(2013-11-17):
        ST 官方例程 只读不能修改吗? 可以设置成为可以修改的吗??????????

网友:
是不是那个文件上面有一个钥匙一样的东西,修改下文件属性,因为是只读的,所以不行。

楼主:
嗯 是的 就是那些钥匙

网友:
修改文件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2014-03-13):
我怎么不能自己上传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