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普通信号量、互斥信号量

楼主(2013-11-18):
采用普通信号量 进行 临界区的互斥 与 采用互斥信号量 进行 临界区的互斥 有什么区别?

一般采用普通信号量 还是 互斥信号量 进行 临界区的互斥 操作?

网友:
通用信号量存在优先级翻转的问题,实际使用那个看你的具体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信号量存在优先级翻转的问题,实际使用那个看你的具体应用。

是不是互斥锁的优先级要定义的比   访问临界区的任务优先级都要高 才能防止优先级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互斥锁的优先级要定义的比   访问临界区的任务优先级都要高 才能防止优先级反转?

像uCOS-II是要定义的,因为这个不支持时间片调度,也就是不能讲任务配置到同一个优先级,而FreeRTOS,uCOS-III,RTX这些,因为支持时间片调度,就不需要定义了,它会将低优先级的那个任务提升到和高优先级任务一样的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uCOS-II是要定义的,因为这个不支持时间片调度,也就是不能讲任务配置到同一个优先级,而FreeRTOS,uCOS-III,RTX这些,因为支持时间片调度,就不需要定义了,它会将低优先级的那个任务提升到和高优先级任务一样的优先级。

ucosii的互斥锁的优先级可以随意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ucosii的互斥锁的优先级可以随意定义?

可以,但要比高优先级任务的优先级要高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比高优先级任务的优先级要高才可以

也就是要比访问 临界区 任务的 最高优先级都要高 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uCOS-II是要定义的,因为这个不支持时间片调度,也就是不能讲任务配置到同一个优先级,而FreeRTOS,uCOS-III,RTX这些,因为支持时间片调度,就不需要定义了,它会将低优先级的那个任务提升到和高优先级任务一样的优先级。

如果使用FreeRTOS,uCOS-III,RTX这些   不是采用时间片调度的话      互斥锁的优先级 还是需要定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FreeRTOS,uCOS-III,RTX这些   不是采用时间片调度的话      互斥锁的优先级 还是需要定义的吧?

不需要的,具体怎么实现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好久没有看源码了,以前看的时候还有点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