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板子光标显示有拖影

楼主(2013-11-18):
黑色拖影

黑色拖影

拖影部分为左边 (光标 宽 度)  和 上边 (光标 高 度)   其他地方无拖影     ,当光标经过时产生拖影。请教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拖影的

网友:
你用LCD驱动是什么,一般有拖延的最主要原因是像素读取有问题,你读取2次试试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读取的像素格式和写入的是不同的

楼主:
我用的LPC1788 ,应该不是读数问题, 只有上边 边缘和 左边边缘有错误 。而且左边拖影是光标宽度 宽 , 右边拖影光标高度 高
奇怪的是 例如在左边边缘,只有当光标左边边缘贴到(超出)显示屏区域时 才会有拖影 , 同样上面  只有当光标上面贴到(超出)边缘才会有拖影
下边沿和右边沿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LCD驱动是什么,一般有拖延的最主要原因是像素读取有问题,你读取2次试试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读取的像素格式和写入的是不同的

我用的LPC1788 ,应该不是读数问题, 只有上边 边缘和 左边边缘有错误 。而且左边拖影是光标宽度 宽 , 右边拖影光标高度 高
奇怪的是 例如在左边边缘,只有当光标左边边缘贴到(超出)显示屏区域时 才会有拖影 , 同样上面  只有当光标上面贴到(超出)边缘才会有拖影
下边沿和右边沿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LCD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LCD驱动的问题。

光标出屏幕(有像素点超出屏幕)才会有拖影的   只有上边和左边有   ,摸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