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在emwin中如何重绘小工具

楼主(2013-11-19):
例如要重绘“编辑”小工具,是不是在父窗中的wm_PAINT添加重绘小工具的代码呢?“编辑”小工具没有重绘API,重绘是删除再创建吗?

网友:
楼主说的编辑小工具是EDIT么,这个小工具的重绘已经被封装起来了,用户一般不用管的,除非想写一个自定义的回调函数。

楼主:
是EDIT。干扰把对话框上的控件都弄花了,不知怎么重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EDIT。干扰把对话框上的控件都弄花了,不知怎么重绘。

还是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比较好些,解决一下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