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驱动配置

楼主(2013-11-23):
我在emwin的文档里看到两项
29.1.2 Run-time configurable drivers    运行时可配置驱动
29.1.3 Compile-time configurable drivers  编译时可配置驱动
上面一项可以用 下面一项就用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
底层驱动不完善,

网友:
编译时配置,就是你要有源代码,你来编译,这样你的配置才有用,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时配置,就是你要有源代码,你来编译,这样你的配置才有用,懂不

不需要源码,底层完善后,设置后就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