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STM32F103VE跑STEMWIN

楼主(2013-11-26):
请教STM32F103VE跑STEMWIN,图片显示只支持BMP,支持MEMDEV,要占去多少内存?4.3#屏能否流畅显示?

网友:
如果是图片是外置SD卡中,分次读取,很慢,如果是直接读取到内部RAM(内存足够大),然后再刷,速度好像,据图需要内存大小需要你自己测试一下。

楼主: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20662.htm,这里有个例程,编译了下,占用了58KRAM,140KROM,看来STM32F103VE跑STEMWIN有点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