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CHECKBOX怎么单独修改复选框的状态呀

楼主(2013-11-26):
初始化以后 我想修改CHECKBOX的状态,用CHECKBOX_SetState()修改,这里没搞懂。
我想在 别的模块里面修改CHECKBOX的状态该怎么写

网友:
得到句柄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到句柄进行修改

得到句柄修改知道了,我想 每更新一次数据,重绘一次复选框 该怎么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到句柄修改知道了,我想 每更新一次数据,重绘一次复选框 该怎么写呀

复选框本身的重绘函数已经被封装起来了,你可以自定义一个回调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选框本身的重绘函数已经被封装起来了,你可以自定义一个回调函数

明白了之前把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丢到while里面循环了,每次都重建窗口,搞个标志位,数据更新了以后再重建一次。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