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IGT6不能启动,JTAG SWD模式读不出芯片ID?

楼主(2013-11-29):
STM32F407IGT6不能启动,JTAG SWD模式读不出芯片ID,晶振两段的电压只有0.06V,电源电压3.3V正常,VCAP1、VCAP2电压1.25V正常,复位电路正常,PDR_ON 10K上接至3.3V。
芯片就是不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后面armfly站长给你回复吧

楼主:
MDK显示的信息如下:

JLink info:
------------
DLL: V4.78j, compiled Nov 22 2013 20:08:33
Firmware: J-Link ARM-OB STM32 compiled Aug 22 2012 19:52:04
Hardware: V7.00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Error: Flash Erase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JLINK FLASH显示的信息如下:

Application log started
- J-Flash ARM V4.78j (J-Flash compiled Nov 22 2013 20:09:00)
- JLinkARM.dll V4.78j (DLL compiled Nov 22 2013 20:08:33)
Reading flash device list [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ARM_V478j\\ETC\\JFlash\\Flash.csv] ...
- List of flash devices read successfully (2167 Devices)
Reading MCU device list [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ARM_V478j\\ETC\\JFlash\\MCU.csv] ...
- List of MCU devices read successfully (3207 Devices)
Opening project file [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ARM_V440d\\Default.jflash] ...
- Project opened successfully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ARM-OB STM32 compiled Aug 22 2012 19:52:04)
- JTAG speed: 2000 kHz (Auto)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JTAG speed: 2000 kHz (Auto)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Erasing chip ...
- Erasing 12 sectors, 1 range, 0x8000000 - 0x80FFFFF
- ERROR: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20000000.
- ERROR: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 ERROR: Read: 0xAAAAAAAA AAAAAAAA
- ERROR: (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fully)
- ERROR: Failed to erase chip
Disconnecting ...
- ERROR: Could not start CPU core. (ErrorCode: -1)

网友:
如果接线原理没问题,多半是CPU焊接问题。没有焊接好。所有的VDD GND 等都需要连接。 也可能CPU的晶振引脚没焊接好。

楼主:
我检查了好几天了,电源和地都检查过了,晶振也检查了,现在重新焊接了一块板子,只焊接了电源和STM32部分电路,状态还是一样。 找不到问题了,

网友:
请使用 J-Link V8 仿真器试试。  V7 不知道对SWD + F4 支持是否正常。

网友:
感觉是不是没有正确识别芯片呀,你在jlink里指定芯片型号和flash大小看看

楼主:
找到问题了,谢谢各位了,,问题是 JLINK 的连接线 排线内部的线断了,重新做了一根线,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