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PINBOX的数值怎么读出来呀,不知道 哪个 变量。

楼主(2013-11-29):
SPINBOX设置的数值怎么读出来呀,不知道 哪个 变量。

网友:
你是怎么读的,发部分程序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读的,发部分程序我看下

没写呀,不知道哪个变量,,

网友:
SPINBOX_GetValue()这个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NBOX_GetValue()这个行不行

读出来的就2个值,短按780,长按8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NBOX_GetValue()这个行不行

里面几个函数 都是 类是这样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出来的就2个值,短按780,长按840

SPINBOX_SetValue()可以设置值,是不是我用错了。
fangd=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PINBOX_2);
table[0]=SPINBOX_GetValue(fangd);
    GUI_DrawGradientRoundedV(0,  0, 399,  239, 0, 0xff5555, 0x880000);//刷新一下
      GUI_DispDecAt(&table[0],242,147,5);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INBOX_SetValue()可以设置值,是不是我用错了。
fangd=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PINBOX_2);
table[0]=SPINBOX_GetValue(fangd);
GUI_DrawGradientRoundedV(0,  0, 399,  239, 0, 0xff5555, 0 ..

emwin5.22的模拟器里面不是有一个例子么,是先把那个例子研究一下,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NBOX_SetValue()可以设置值,是不是我用错了。
fangd=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PINBOX_2);
table[0]=SPINBOX_GetValue(fangd);
GUI_DrawGradientRoundedV(0,  0, 399,  239, 0, 0xff5555, 0 ..

哦,明白了,是我 自己 写错了。。把地址当参数了

网友:
emwin5.22的模拟器里面不是有一个例子么,是先把那个例子研究一下,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5.22的模拟器里面不是有一个例子么,是先把那个例子研究一下,很不错的。

嗯,有个spinbox的例子,没有写 读数据,自己粗心了,英语基础差,5.20的手册才有spinbox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