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V2板EX011的问题

楼主(2013-11-30):
RT,在测试EX011的TCP通讯UIP这个范例时发现,程序运行到uip_init()就停止了,后面没有打印信息,我是同构J-link下载到CPU内部FLASH的,求高手帮忙指导一下。
以下是串口的打印信息:

*************************************************************
* Example Name : uIP TCP Demp
* Update Date  : 2010-02-01
* StdPeriph_Lib Version : V3.1.2
*
* Copyright www.armfly.com
* QQ    : 1295744630
* Email : armfly@qq.com
*************************************************************
DM9000AE Detect Ok, vid&pid = 0A469000
uip_init

网友:
程序里面不是有一个txt文档说明么,你先看一下。把你的电脑和板子设置在一个IP段就可以,网关可以不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面不是有一个txt文档说明么,你先看一下。把你的电脑和板子设置在一个IP段就可以,网关可以不用设置。

那个我看了,板卡IP是192.168.1.10,我的是192.168.1.xx。而且板子预装的demo程序里的web功能是可以的,ping什么的都没问题,就这个例程没跑起来,我用的编译器是Keil uVision4(MDK4.12),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编译器优化级别设置为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优化级别设置为0试试

我用Ex010_web_uip的例程测试了一下,编译没问题可以跑。

比较了一下uip_init初始化的部分基本完全一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我把Ex011的UipPro功能函数移到了Ex010下编译成功跑起来了,按键部分正常,ping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使用光盘里提供的Ex011例程配套的上位机软件Tcptest测试,始终无法连接目标板,端口号已经由80改为1000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
确实是编译器的问题,重装了4.54版的,运行正常了,不过上位机测试工具tcptest又始终连不上…

网友:
你就用端口号 1000 ; 能否ping通。   无论哪个版本,关键是C编译优化要选择无优化或级别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用端口号 1000 ; 能否ping通。   无论哪个版本,关键是C编译优化要选择无优化或级别0

优化改为0了,编译下载后可以跑,不过我用TCPTest工具建立连接都不成功,目标板无应答,ping可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