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对话框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3-12-03):
用GUI_CreateDialogBox创建好了对话框
我就想把这个对话框窗口和小工具都删除掉
回到没有窗口的 界面
每次删除结束 都内存溢出了,不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
没有删除干净,对话框上的有些控件通过删除对话框是无法删除的,建议用函数检测下: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删除干净,对话框上的有些控件通过删除对话框是无法删除的,建议用函数检测下: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那这个 小工具和窗口怎么删除干净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