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armfly-v5开发板例子升级最新F4库V1.3.0的办法

楼主(2013-12-04):
说明:以第一个例程F4-001_按键检测和LED控制例程为例, V1.3.0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0

MDK升级方法
1. 第一步:用V1.3.0里面的两个相同文件,覆盖下面的两个文件

复制的时候CMSIS里面的下面这两个文件不必复制,这个是DSP库文件,
有100多M,比较大,根据自己的需要即可。

2. 第二步:
    [li]    从文件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3.0\Project\STM32F4xx_StdPeriph_Templates[/li]

            里面复制stm32f4xx_conf.h到文件User\bsp_stm32f4xx里面覆盖原有文件。
    [li]   再从文件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3.0\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4xx\Source\Templates [/li]

            里面复制system_stm32f4xx.c到文件User\bsp_stm32f4xx里面覆盖原有文件。
3. 第三步:修改启动文件,此文件在文件夹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4xx\Source\Templates\arm里面

4. 第四步:加入define:STM42F40XX
   加入这个是因为,在stm32f4xx.h文件里面的定义
   /* Old STM32F40XX definition, maintained for legacy purpose */
    #ifdef STM32F40XX
    #define STM32F40_41xxx
    #endif /* STM32F40XX */

上面四部以后就可以正常编译使用了,IAR和MDK类似,这里就不说了。
下面是升级好的,只做了MDK
一开始传的有问题,这个是修改后的

网友:
你做的例程不好使,根本编译不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例程不好使,根本编译不成功啊

已经修改好了,谢谢提醒,修改好后忘了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