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及各位:F429的编译,必须用MDK KEIL 5吗?

楼主(2013-12-05):
板载的STLINK 2能否再KEIL 4.7下用。

楼主:
老程序都是4.23,4.7的,不敢轻易动。
毕竟有很多是产品的代码。

网友:
1. 不必的,你可以装一个4.70以后的,支持F429的,论坛里面有个MDK4.73的下载,你可以用这个
    跟以前的变化不大,用起来也顺手。
2. 其实MDK5.0也比较的好用,如果你不用它的RTE功能,基本和咱们以前版本使用方法是一样的。
3. MDK安装文件里面有STLINK的驱动,应该很早以前的版本就有了,现在用4.xx和5.xx版本里面肯定有的,
    安装后直接使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程序都是4.23,4.7的,不敢轻易动。
毕竟有很多是产品的代码。

你直接装4.73就行,不冲突,三个MDK一起装,不要覆盖即可,我这里就是,装了4.54  4.73和5.0

楼主:
MDK5.0装过,D盘没成功,后来换台电脑装C盘,可以用。

谢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