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版主,跑STEMWIN,支持网口,选ST哪款单片机好些?

楼主(2013-12-05):
请教版主,跑STEMWIN,支持网口,选ST哪款单片机好些?

楼主:
需不需要考虑外扩FLASH和R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不需要考虑外扩FLASH和RAM?

看你对界面的要求了,不用外扩,用407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对界面的要求了,不用外扩,用407就可以的。

207可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7可行么?

可以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没有问题

谢谢!107是不是跑stemwin比较勉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107是不是跑stemwin比较勉强?

107没有FSMC, 需要IO模拟的,比较麻烦,速度上和带FSMC的F1其它系列相比,速度也不慢

楼主:
网上看到“stm32f2xx系列只是过渡产品,不是主推的产品;故不推荐STM32F2xx系列。”,是这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看到“stm32f2xx系列只是过渡产品,不是主推的产品;故不推荐STM32F2xx系列。”,是这样的么?

不用担心这些,你们考虑好了直接做就行,担心这些都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