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编辑框一直显示光标

楼主(2013-12-05):
emWIN在STM3F103 显示数值的时候出现了编辑框一直显示光标,不清楚什么原因造成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小弟在此谢过。。。

file:///D:\QQ\QQ消息记录\897361344\Image\[19AB9U{O_8J__VK%)@FWB9.jpg
file:///D:\QQ\QQ消息记录\897361344\Image\[19AB9U{O_8J__VK%)@FWB9.jpg

网友:
看看这个函数:
EDIT_EnableBlink()         Enables/disables a blinking curs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函数:
EDIT_EnableBlink()         Enables/disables a blinking cursor

EDIT_EnableBlink(WM_GetDialogItem(hDialog_Audit,GUI_ID_EDIT2), 1, 1);

还是有光标,颜色变成蓝色的了

网友:
0才表示dis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0才表示disable

改成0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0也不行啊

一个屏幕上会出现两个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屏幕上会出现两个焦点

那估计是真的不行了,这个就跟电脑上的控件是一样的,点击了它,它就会显示,如果再点击别的地方,闪烁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真的不行了,这个就跟电脑上的控件是一样的,点击了它,它就会显示,如果再点击别的地方,闪烁就消失了。

算是解决了吧,同一个界面,新建一个模板运行没这个问题,好纠结。。。
我在同一个位置又创建了一个编辑框,用这个编辑框显示数值,也就是把出现光标的编辑框覆盖了,只是多建了一个不用而已,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