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LCD_WriteBMP函数疑问,求解惑

楼主(2013-12-05):
void LCD_WriteBMP(const uint16_t *ptr){
  uint32_t index = 0;
  const uint16_t *p;

  /* 修改扫瞄方向 */
  /*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 = 1 */
  /* I/D=00 (Horizontal : decrement, Vertical : decrement) */
  /* AM=1 (address is updated in vertical writing direction) */
  //LCD_WriteReg(R3, 0x1008);

  LCD_WriteRAM_Prepare();

  p = ptr;
  for (index = 0; index < 400 * 240; index++){
    /*
    armfly : 进行优化, 函数就地展开
    LCD_WriteRAM(ptr[index]);
    此处可考虑用DMA操作
    */
    LCD->LCD_RAM = *p++;
  }

上面是开发板的 LCD_WriteBMP 函数,功能为在LCD上显示一个BMP位图,
请问红色粗体字的这一行这样子写是什麽意思?
如果用标准的C语言来写的话该如何做呢?

谢谢。

网友:
这么写就可以,方法就是先开窗(意思就是设定一定的窗口大小),然后直接向其GRAM写数据即可,它会自动换行的,并根据你设置的大小将数据填满。

网友:
给楼主举一个RA8875的例子。特别注意要先开窗,退出的时候恢复默认窗口
/*
*********************************************************************************************************
*    函 数 名: RA8875_DrawBMP
*    功能说明: 在LCD上显示一个BMP位图,位图点阵扫描次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    形    参:
*            _usX, _usY : 图片的坐标
*            _usHeight  :图片高度
*            _usWidth   :图片宽度
*            _ptr       :图片点阵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RA8875_DrawBMP(uint16_t _usX, uint16_t _usY, uint16_t _usHeight, uint16_t _usWidth, uint16_t *_ptr)
{
    uint32_t index = 0;
    const uint16_t *p;
    /* 设置图片的位置和大小, 即设置显示窗口 */
    RA8875_SetDispWin(_usX, _usY, _usHeight, _usWidth);
    s_ucRA8875Busy = 1;
    RA8875_WriteCmd(0x02);         /* 准备读写显存 */
    p = _ptr;
    for (index = 0; index < _usHeight * _usWidth; index++)
    {
        /*
            armfly : 进行优化, 函数就地展开
            RA8875_WriteRAM(_ptr[index]);
            此处可考虑用DMA操作
        */
        RA8875_WriteData16(*p++);
    }
    s_ucRA8875Busy = 0;
    /* 退出窗口绘图模式 */
    RA8875_QuitWinMode();
}

楼主:
谢谢總版主提供的代码,我是用2.4吋的TFT,驱动IC是ILI9341,不知道有没有此IC版本的显示点阵数据的代码?或是这个函数要怎麽修改可以做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總版主提供的代码,我是用2.4吋的TFT,驱动IC是ILI9341,不知道有没有此IC版本的显示点阵数据的代码?或是这个函数要怎麽修改可以做到?谢谢。

这个我没有哦,你可以参考原子或者野火的开发板,他们用的是ili9341,上他们的论坛下载相关配套实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