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官方探索板】实验二:按键FIFO(MDK5.0和IAR6.7配套V5开发板教程,最新

楼主(2013-12-05):
    说明:借推出armfly-v5开发板教程之际推出几期官方STM32F429探索套件的例子,
主要是做一下板载的外设,以及几期RTOS和emWin。实验教程可参考我们armfly-v5开
发板的教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
软件平台:
MDK V4.73 OR V5.00
IAR6.7
硬件平台:
STM32F429官网探索套件
例程说明:
LED部分原理图

KEY部分原理图(电容按键滤波?

例程整体功能描述:
1. 创建一个1ms的滴答定时器中断以实现软件定时器
2. 主程序创建一个100ms的自动重装软件定时器,LED1每100ms翻转一次。
3. 创建一个按键的FIFO
4. K1按键按下点亮LED2,弹起熄灭LED2
5. 本身这个按键FIFO是支持,按下,弹起,长按和组合功能的,但是在测试

    长按的时候,有点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与按键外面的滤波电容有关,待查
例程下载

网友(2016-05-10):
程序里没有处理shift键(组合键的基础键),加入几句代码应该体验更好些:

组合键的基础键(shift键)应该具有几个特点:
1、作为单键使用时必须是释放有效,不支持长按有效和连发功能
2、按下(组合键):生效前需要清一下键值。也就是被确认为是组合键,那么单键功能就失效了。
3、释放(组合键):无论是先释放shift键还是另一个键,只要检测到shift释放就清一次键值。为了防止shift的单键功能干扰
4、暂时想到这些

网友:
按键FIFO带来一个问题:按键具有记录功能,这个要两方面来讨论。
1、优点:可以实现一个按键多种方式同时触发;可以做到连锁响应(不丢键值,例如当应用程序和按键部分异步时)。
2、缺点:如果两个个关联的界面使用了相反的按键触发方式,那“一个按键多种方式同时触发”将是一个麻烦,因为可能下一个界面会使用上一个界面的键值;对于这个不丢键有时也未必是个好事,有时不需要按键具有记录功能,所以我加了定时清键值控制,防止应用程序和按键程序(优先级高一些)异步造成的连发效应。

网友: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32f2xx.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bsp_key.h"
static KEY_T s_tBtn[KEY_COUNT];
static KEY_FIFO_T s_tKey;        /* 按键FIFO变量,结构体 */
static void bsp_InitKeyVar(void);
static void bsp_InitKeyHard(void);
static void bsp_DetectKey(uint8_t i);
/*
*********************************************************************************************************
*    函 数 名: IsKeyDownX
*    功能说明: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值1 表示按下,0表示未按下
*********************************************************************************************************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1(void)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
        (GPIO_PORT_K4->IDR & GPIO_PIN_K4) != 0 &&
        (GPIO_PORT_K5->IDR & GPIO_PIN_K5) != 0 &&
        (GPIO_PORT_K6->IDR & GPIO_PIN_K6)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2(void)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
        (GPIO_PORT_K4->IDR & GPIO_PIN_K4) != 0 &&
        (GPIO_PORT_K5->IDR & GPIO_PIN_K5) != 0 &&
        (GPIO_PORT_K6->IDR & GPIO_PIN_K6)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3(void)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
        (GPIO_PORT_K4->IDR & GPIO_PIN_K4) != 0 &&
        (GPIO_PORT_K5->IDR & GPIO_PIN_K5) != 0 &&
        (GPIO_PORT_K6->IDR & GPIO_PIN_K6)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4(void)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
        (GPIO_PORT_K4->IDR & GPIO_PIN_K4) == 0 &&
        (GPIO_PORT_K5->IDR & GPIO_PIN_K5) != 0 &&
        (GPIO_PORT_K6->IDR & GPIO_PIN_K6)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5(void)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
        (GPIO_PORT_K4->IDR & GPIO_PIN_K4) != 0 &&
        (GPIO_PORT_K5->IDR & GPIO_PIN_K5) == 0 &&
        (GPIO_PORT_K6->IDR & GPIO_PIN_K6)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6(void)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
        (GPIO_PORT_K4->IDR & GPIO_PIN_K4) != 0 &&
        (GPIO_PORT_K5->IDR & GPIO_PIN_K5) != 0 &&
        (GPIO_PORT_K6->IDR & GPIO_PIN_K6)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7(void)    /* K1 K6组合键 */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
        (GPIO_PORT_K4->IDR & GPIO_PIN_K4) != 0 &&
        (GPIO_PORT_K5->IDR & GPIO_PIN_K5) != 0 &&
        (GPIO_PORT_K6->IDR & GPIO_PIN_K6)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8(void)    /* K2 K6组合键 */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
        (GPIO_PORT_K4->IDR & GPIO_PIN_K4) != 0 &&
        (GPIO_PORT_K5->IDR & GPIO_PIN_K5) != 0 &&
        (GPIO_PORT_K6->IDR & GPIO_PIN_K6)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9(void)    /* K3 K6组合键 */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
        (GPIO_PORT_K4->IDR & GPIO_PIN_K4) != 0 &&
        (GPIO_PORT_K5->IDR & GPIO_PIN_K5) != 0 &&
        (GPIO_PORT_K6->IDR & GPIO_PIN_K6)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10(void)    /* K4 K6组合键 */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
        (GPIO_PORT_K3->IDR & GPIO_PIN_K3) != 0 &&
        (GPIO_PORT_K4->IDR & GPIO_PIN_K4) == 0 &&
        (GPIO_PORT_K5->IDR & GPIO_PIN_K5) != 0 &&
        (GPIO_PORT_K6->IDR & GPIO_PIN_K6)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
*    函 数 名: bsp_InitKey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按键. 该函数被 bsp_Init() 调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Key(void)
{
    bsp_InitKeyVar();        /* 初始化按键变量 */
    bsp_InitKeyHard();        /* 初始化按键硬件 */
}
/*
*********************************************************************************************************
*    函 数 名: bsp_PutKey
*    功能说明: 将1个键值压入按键FIFO缓冲区。可用于模拟一个按键。
*    形    参:  _KeyCode : 按键代码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PutKey(uint8_t _KeyCode)
{
    s_tKey.Buf[s_tKey.Write] = _KeyCode;
    if (++s_tKey.Write  >= KEY_FIFO_SIZE)
    {
        s_tKey.Write = 0;
    }
}
/*
*********************************************************************************************************
*    函 数 名: bsp_GetKey
*    功能说明: 从按键FIFO缓冲区读取一个键值。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按键代码
*********************************************************************************************************
*/
uint8_t bsp_GetKey(void)
{
    uint8_t ret;

    #if FREERTOS_ENABLED     //如FREERTOS_ENABLED定义了,说明使用FreeRTOS了.
    vTaskDelay(5/portTICK_RATE_MS);//GUI靠按键阻塞的
    #endif

    if (s_tKey.Read == s_tKey.Write)
    {
        return KEY_NONE;
    }
    else
    {
        ret = s_tKey.Buf[s_tKey.Read];
        if (++s_tKey.Read >= KEY_FIFO_SIZE)
        {
            s_tKey.Read = 0;
        }
        return ret;
    }
}
/*
*********************************************************************************************************
*    函 数 名: bsp_GetKeyState
*    功能说明: 读取按键的状态
*    形    参:  _ucKeyID : 按键ID,从0开始
*    返 回 值: 1 表示按下, 0 表示未按下
*********************************************************************************************************
*/
uint8_t bsp_GetKeyState(KEY_ID_E _ucKeyID)
{
    return s_tBtn[_ucKeyID].State;
}
/*
*********************************************************************************************************
*    函 数 名: bsp_SetKeyParam
*    功能说明: 设置按键参数
*    形    参:_ucKeyID : 按键ID,从0开始
*            _LongTime : 长按事件时间
*             _RepeatSpeed : 连发速度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SetKeyParam(uint8_t _ucKeyID, uint16_t _LongTime, uint8_t  _RepeatSpeed)
{
    s_tBtn[_ucKeyID].LongTime    = _LongTime;            /* 长按时间 0 表示不检测长按键事件 */
    s_tBtn[_ucKeyID].RepeatSpeed = _RepeatSpeed;        /* 按键连发的速度,0表示不支持连发 */
    s_tBtn[_ucKeyID].RepeatCount = 0;                    /* 连发计数器 */
}
/*
*********************************************************************************************************
*    函 数 名: bsp_ClearKey
*    功能说明: 清空按键FIFO缓冲区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按键代码
*********************************************************************************************************
*/
void bsp_ClearKey(void)
{
    s_tKey.Read = s_tKey.Write;
}
/*
*********************************************************************************************************
*    函 数 名: bsp_InitKeyHard
*    功能说明: 配置按键对应的GPIO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bsp_InitKeyHard(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LL_KEY,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输入输出设置,输入/输出/复用/模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输入模式,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K1;
    GPIO_Init(GPIO_PORT_K1,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K2;
    GPIO_Init(GPIO_PORT_K2,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K3;
    GPIO_Init(GPIO_PORT_K3,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K4;
    GPIO_Init(GPIO_PORT_K4,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K5;
    GPIO_Init(GPIO_PORT_K5,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K6;
    GPIO_Init(GPIO_PORT_K6, &GPIO_InitStructure);
}
/*
*********************************************************************************************************
*    函 数 名: bsp_InitKeyVar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按键变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bsp_InitKeyVar(void)
{
    uint8_t i;
    /* 对按键FIFO读写指针清零 */
    s_tKey.Read  = 0;
    s_tKey.Write = 0;
    s_tKey.Read2 = 0;
    /* 给每个按键结构体成员变量赋一组缺省值 */
    for (i = 0; i < KEY_COUNT; i++)
    {
        s_tBtn[i].LongTime = 0;                        /* 长按时间 0 表示不检测长按键事件 */
        s_tBtn[i].Count    = KEY_FILTER_TIME / 2;    /* 计数器设置为滤波时间的一半 */
        s_tBtn[i].State    = 0;                        /* 按键缺省状态,0为未按下 */
        s_tBtn[i].KeyCodeDown = 3 * i + 1;            /* 按键按下的键值代码 */
        s_tBtn[i].KeyCodeUp   = 3 * i + 2;            /* 按键弹起的键值代码 */
        s_tBtn[i].KeyCodeLong = 3 * i + 3;            /* 按键被持续按下的键值代码 */
        s_tBtn[i].RepeatSpeed = 0;                    /* 按键连发的速度,0表示不支持连发 */
        s_tBtn[i].RepeatCount = 0;                    /* 连发计数器 */
        s_tBtn[5].attribute   = 0;                  //按键属性,通用按键
    }
    /* 如果需要单独更改某个按键的参数,可以在此单独重新赋值 */
    //长按连发配置
    s_tBtn[KID_K1].LongTime = KEY_LONG_TIME;
    s_tBtn[KID_K1].RepeatSpeed = 5;    /* 每隔50ms自动发送键值 */
    s_tBtn[KID_K2].LongTime = KEY_LONG_TIME;
    s_tBtn[KID_K2].RepeatSpeed = 5;    /* 每隔50ms自动发送键值 */
    s_tBtn[KID_K3].LongTime = KEY_LONG_TIME;
    s_tBtn[KID_K3].RepeatSpeed = 5;    /* 每隔50ms自动发送键值 */
    s_tBtn[KID_K4].LongTime = KEY_LONG_TIME;
    s_tBtn[KID_K4].RepeatSpeed = 5;    /* 每隔50ms自动发送键值 */

    s_tBtn[KID_K9].LongTime = KEY_LONG_TIME;
    s_tBtn[KID_K9].RepeatSpeed = 5;    /* 每隔50ms自动发送键值 */
    s_tBtn[KID_K10].LongTime = KEY_LONG_TIME;
    s_tBtn[KID_K10].RepeatSpeed = 5;/* 每隔50ms自动发送键值 */
    //按键属性
    s_tBtn[KID_K6].attribute  = 2;//shift键
    s_tBtn[KID_K7].attribute  = 1;//组合键
    s_tBtn[KID_K8].attribute  = 1;//组合键
    s_tBtn[KID_K9].attribute  = 1;//组合键
    s_tBtn[KID_K10].attribute = 1;//组合键

    /* 判断按键按下的函数 */
    s_tBtn[KID_K1].IsKeyDownFunc  = IsKeyDown1;
    s_tBtn[KID_K2].IsKeyDownFunc  = IsKeyDown2;
    s_tBtn[KID_K3].IsKeyDownFunc  = IsKeyDown3;
    s_tBtn[KID_K4].IsKeyDownFunc  = IsKeyDown4;
    s_tBtn[KID_K5].IsKeyDownFunc  = IsKeyDown5;
    s_tBtn[KID_K6].IsKeyDownFunc  = IsKeyDown6;
    s_tBtn[KID_K7].IsKeyDownFunc  = IsKeyDown7;
    s_tBtn[KID_K8].IsKeyDownFunc  = IsKeyDown8;
    s_tBtn[KID_K9].IsKeyDownFunc  = IsKeyDown9;
    s_tBtn[KID_K10].IsKeyDownFunc = IsKeyDown10;
}
/*
*********************************************************************************************************
*    函 数 名: bsp_DetectKey
*    功能说明: 检测一个按键。非阻塞状态,必须被周期性的调用。
*    形    参:  按键结构变量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bsp_DetectKey(uint8_t i)
{
    static u8 flag = 0;//组合按键触发标识
    KEY_T *pBtn = &s_tBtn[i];
    if (pBtn->IsKeyDownFunc()) //读按键状态,按下
    {
        if (pBtn->Count < KEY_FILTER_TIME)
        {
            pBtn->Count = KEY_FILTER_TIME;
        }
        else if(pBtn->Count < 2 * KEY_FILTER_TIME) //滤波
        {
            pBtn->Count++;
        }
        else
        {
            if (pBtn->State == 0) //保证只触发一次
            {
                pBtn->State = 1;
                if(pBtn->attribute == 1) //组合按键,需要消除独立按键的干扰
                {
                    flag = 1;
                    bsp_ClearKey();//发送组合按键前,要清一次键值
                }
                /* 发送按钮按下的消息 */
                bsp_PutKey(s_tBtn[i].KeyCodeDown);
            }
            if (pBtn->LongTime > 0) //长按处理代码
            {
                if (pBtn->LongCount < pBtn->LongTime)
                {
                    /* 发送按钮持续按下的消息 */
                    if (++pBtn->LongCount == pBtn->LongTime)
                    {
                        /* 键值放入按键FIFO */
                        bsp_PutKey(s_tBtn[i].KeyCodeLong);//第一个长按键发送
                    }
                }
                else
                {
                    if (pBtn->RepeatSpeed > 0) //连续按键周期
                    {
                        if (++pBtn->RepeatCount >= pBtn->RepeatSpeed)
                        {
                            pBtn->RepeatCount = 0;
                            /* 常按键后,每隔10ms发送1个按键 */
                            bsp_PutKey(s_tBtn[i].KeyCodeDown);//长安键值周期发送
                        }
                    }
                }
            }
        }
    }
    else //弹起
    {
        if(pBtn->Count > KEY_FILTER_TIME)
        {
            pBtn->Count = KEY_FILTER_TIME;
        }
        else if(pBtn->Count != 0)
        {
            pBtn->Count--;
        }
        else
        {
            if (pBtn->State == 1)
            {
                pBtn->State = 0;

                /* 发送按钮弹起的消息 */
                bsp_PutKey(s_tBtn[i].KeyCodeUp);

                if((flag == 1) && //触发了组合键
                   ((pBtn->attribute == 2) || ((bsp_GetKeyState(KID_K6) == 0) && (pBtn->attribute == 1)))) //shift键释放或者组合键同时释放清键值
                {
                    flag = 0;
                    bsp_ClearKey();//要清一次键值
                }
            }
        }
        pBtn->LongCount = 0;
        pBtn->RepeatCount = 0;
    }
}
/*
*********************************************************************************************************
*    函 数 名: bsp_KeyScan
*    功能说明: 扫描所有按键。非阻塞,被systick中断周期性的调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KeyScan(void)
{
    #if KEY_CLEAR //定时请键
    static uint32_t cont = 0;//计数
    #endif
    uint8_t i;

    #if KEY_CLEAR //定时请键
    if(cont++ >= 50)
    {
        cont = 0;
        bsp_ClearKey();//要清一次键值
    }
    #endif

    for (i = 0; i < KEY_COUNT; i++)
    {
        bsp_DetectKey(i);
    }
}

#ifndef __BSP_KEY_H
#define __BSP_KEY_H
#define KEY6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G,GPIO_Pin_15))//读取按键6【exit】
#define KEY5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5)) //读取按键5【ok】
#define KEY4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G,GPIO_Pin_14))//读取按键4【↓】
#define KEY3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G,GPIO_Pin_12))//读取按键3【↑】
#define KEY2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G,GPIO_Pin_11))//读取按键2【→】
#define KEY1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G,GPIO_Pin_13))//读取按键1【←】
/* 按键口对应的RCC时钟 */
#define RCC_ALL_KEY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G)
#define GPIO_PORT_K1    GPIOG
#define GPIO_PIN_K1        GPIO_Pin_13
#define GPIO_PORT_K2    GPIOG
#define GPIO_PIN_K2        GPIO_Pin_11
#define GPIO_PORT_K3    GPIOG
#define GPIO_PIN_K3        GPIO_Pin_12
#define GPIO_PORT_K4    GPIOG
#define GPIO_PIN_K4        GPIO_Pin_14
#define GPIO_PORT_K5    GPIOB
#define GPIO_PIN_K5        GPIO_Pin_5
#define GPIO_PORT_K6    GPIOG
#define GPIO_PIN_K6        GPIO_Pin_15
/*
    按键滤波时间50ms, 单位10ms。
    只有连续检测到50ms状态不变才认为有效,包括弹起和按下两种事件
    即使按键电路不做硬件滤波,该滤波机制也可以保证可靠地检测到按键事件
*/
#define KEY_COUNT           10  /* 按键个数, 6个独立建 + 4个组合键 */
#define KEY_FIFO_SIZE        10  /* 按键FIFO用到变量 */
#define KEY_FILTER_TIME     2   /* 滤波时间 */
#define KEY_LONG_TIME       100 /* 单位10ms, 持续1秒,认为长按事件 */
#define KEY_CLEAR           50  /* 定时清除按键,以10ms为单位,不定义则不使用;
                                   按键fifo带来一个问题:按键具有记忆功能,如果应用程序和按键(优先级高一些)产生了异步,会产生连锁响应*/
/* 根据应用程序的功能重命名按键宏 */
#define KEY_LEFT_PRESS    KEY_1_DOWN //【←】
//#define KEY_LEFT_UNDO    KEY_1_UP
//#define KEY_LEFT_LONG    KEY_1_LONG
#define KEY_RIGHT_PRESS    KEY_2_DOWN //【→】
//#define KEY_RIGHT_UNDO    KEY_2_UP
//#define KEY_RIGHT_LONG    KEY_2_LONG
#define KEY_UP_PRESS    KEY_3_DOWN //【↑】
//#define KEY_UP_UNDO        KEY_3_UP
//#define KEY_UP_LONG        KEY_3_LONG
#define KEY_DOWN_PRESS    KEY_4_DOWN //【↓】
//#define KEY_DOWN_UNDO    KEY_4_UP
//#define KEY_DOWN_LONG    KEY_4_LONG
#define KEY_ENTER_PRESS    KEY_5_DOWN //【OK】
//#define KEY_ENTER_UNDO    KEY_5_UP
//#define KEY_ENTER_LONG    KEY_5_LONG
//#define KEY_ESC_PRESS    KEY_6_DOWN //【Esc】
#define KEY_ESC_UNDO    KEY_6_UP
//#define KEY_ESC_LONG    KEY_6_LONG
//组合键
#define KEY_SET_PRESS            KEY_7_DOWN
//#define KEY_SET_UNDO            KEY_7_UP
//#define KEY_SET_LONG            KEY_7_LONG
#define KEY_SHIFT1_PRESS        KEY_8_DOWN
//#define KEY_SHIFT1_UNDO            KEY_8_UP
//#define KEY_SHIFT1_LONG            KEY_8_LONG
#define KEY_SHIFT_UP_PRESS        KEY_9_DOWN
//#define KEY_SHIFT_UP_UNDO        KEY_9_UP
//#define KEY_SHIFT_UP_LONG        KEY_9_LONG
#define KEY_SHIFT_DOWN_PRESS    KEY_10_DOWN
//#define KEY_SHIFT_DOWN_UNDO        KEY_10_UP
//#define KEY_SHIFT_DOWN_LONG        KEY_10_LONG
/* 按键ID, 主要用于bsp_KeyState()函数的入口参数 */
typedef enum
{
    KID_K1 = 0,
    KID_K2,
    KID_K3,
    KID_K4,
    KID_K5,
    KID_K6,
    KID_K7,
    KID_K8,
    KID_K9,
    KID_K10
}KEY_ID_E;
/*
    每个按键对应1个全局的结构体变量。
*/
typedef struct
{
    /* 下面是一个函数指针,指向判断按键手否按下的函数 */
    uint8_t (*IsKeyDownFunc)(void); /* 按键按下的判断函数,1表示按下 */
    uint8_t  Count;            /* 滤波器计数器 */
    uint16_t LongCount;        /* 长按计数器 */
    uint16_t LongTime;        /* 按键按下持续时间, 0表示不检测长按 */
    uint8_t  State;            /* 按键当前状态(按下还是弹起) */
    uint8_t  KeyCodeDown;    /* 按键按下的键值代码 */
    uint8_t  KeyCodeUp;        /* 按键弹起的键值代码 */
    uint8_t  KeyCodeLong;    /* 按键被持续按下的键值代码 */
    uint8_t  RepeatSpeed;    /* 连续按键周期 */
    uint8_t  RepeatCount;    /* 连续按键计数器 */
    uint8_t  attribute;     //属性,0,通用按键(独立按键);1,组合按键;2,shift键
}KEY_T;
/*
    定义键值代码, 必须按如下次序定时每个键的按下、弹起和长按事件
*/
typedef enum
{
    KEY_NONE = 0,            /* 0 表示按键事件 */
    KEY_1_DOWN,                /* 1键按下 */
    KEY_1_UP,                /* 1键弹起 */
    KEY_1_LONG,                /* 1键长按 */
    KEY_2_DOWN,                /* 2键按下 */
    KEY_2_UP,                /* 2键弹起 */
    KEY_2_LONG,                /* 2键长按 */
    KEY_3_DOWN,                /* 3键按下 */
    KEY_3_UP,                /* 3键弹起 */
    KEY_3_LONG,                /* 3键长按 */
    KEY_4_DOWN,                /* 4键按下 */
    KEY_4_UP,                /* 4键弹起 */
    KEY_4_LONG,                /* 4键长按 */
    KEY_5_DOWN,                /* 5键按下 */
    KEY_5_UP,                /* 5键弹起 */
    KEY_5_LONG,                /* 5键长按 */
    KEY_6_DOWN,                /* 6键按下 */
    KEY_6_UP,                /* 6键弹起 */
    KEY_6_LONG,                /* 6键长按 */

    /* 组合键 */
    KEY_7_DOWN,                /* 7键按下 */
    KEY_7_UP,                /* 7键弹起 */
    KEY_7_LONG,                /* 7键长按 */
    KEY_8_DOWN,                /* 8键按下 */
    KEY_8_UP,                /* 8键弹起 */
    KEY_8_LONG,                /* 8键长按 */
    KEY_9_DOWN,                /* 9键按下 */
    KEY_9_UP,                /* 9键弹起 */
    KEY_9_LONG,                /* 9键长按 */
    KEY_10_DOWN,            /* 10键按下 */
    KEY_10_UP,                /* 10键弹起 */
    KEY_10_LONG,            /* 10键长按 */
}KEY_ENUM;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Buf[KEY_FIFO_SIZE];        /* 键值缓冲区 */
    uint8_t Read;                    /* 缓冲区读指针1 */
    uint8_t Write;                    /* 缓冲区写指针 */
    uint8_t Read2;                    /* 缓冲区读指针2 */
}KEY_FIFO_T;
/* 供外部调用的函数声明 */
void bsp_InitKey(void);
void bsp_KeyScan(void);
void bsp_PutKey(uint8_t _KeyCode);
uint8_t bsp_GetKey(void);
uint8_t Key_GetState(KEY_ID_E _ucKeyID);
void bsp_SetKeyParam(uint8_t _ucKeyID, uint16_t _LongTime, uint8_t  _RepeatSpeed);
void bsp_ClearKey(void);
#endif //__BSP_KEY_H

网友(2017-05-17):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没有处理shift键(组合键的基础键),加入几句代码应该体验更好些:

组合键的基础键(shift键)应该具有几个特点:
1、作为单键使用时必须是释放有效,不支持长按有效和连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