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教版主,关于norflash,怎么使用

楼主(2013-12-07):
版主:
现在想做一个东西,主要是使v5的版主,观看版主emwin的从sd卡,读取图片和字库显示,现在想把这些内容不用sd卡,想使用nor flash,这个该怎么搞
现在我的想法,1:使用版主提供的烧写flash的方法,把这些都转换成bin文件,通过j-link烧写到flash中,然后再给nor flash建立文件系统,去读取,但是这个方法使用失败了。
现在想问问版主,这个应该怎么做。

网友:
给norflash建立文件系统么,其实不用建立文件系统的,你把图片存到norflash以后,加载到SRAM显示就行,我的教程里面有提供这种显示方法的。

楼主:
但是有一个问题,还就是烧写到nor flash中的是bin文件,在emwin中 调用那个函数来显示,求版主说的例子,是在v5的版主中的综合例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有一个问题,还就是烧写到nor flash中的是bin文件,在emwin中 调用那个函数来显示,求版主说的例子,是在v5的版主中的综合例子吗?

网友:
第七期:BMP图片的显示方法(支持从外部Flash,SD等读取)
第八期:JPEG图片的显示方法(支持从外部Flash,SD等读取)
第九期:GIF图片的显示方法(支持从外部Flash,SD等读取)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amp;type=28#tabA

里面都有提供

楼主:
这个都是直接 把内容直接拷贝到sd中间,现在我的疑问是 怎么把这些内容放到nor flash 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是直接 把内容直接拷贝到sd中间,现在我的疑问是 怎么把这些内容放到nor flash 中?

1. 用JLINK直接烧写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51&fpage=3
2. 用SD卡拷贝到NORFLSH
3. 模拟U盘,然后使用文件系统操作NOR,这个比较麻烦些,需要你自己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