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硬汉在不,我是用您的emWin的列子,自己重建工程出现错误?

楼主(2013-12-09):
使用16-STemWin5.20+FreeRTOS+Fatfs这个列子重建工程,不知道是哪里没有设置正确,参照您的工程的设置项操作的。出现的错误提示如下:
linking...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progbar_skinflex.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aa_char2.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_alpha.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header.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button_skinflex.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button_skinflex.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button_skinflex.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button_skinflex.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header_skinflex.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progbar.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task.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heap_2.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crollbar.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lider.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fillpolygon.o(.bss).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demo_graph.o(.bss).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alloc.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setalpha.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_rle4.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framewin_skin.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idget_effect_3d.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timer.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touch_driveranalog.o(.bss).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aa_char2.o(.bss).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_color.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text.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_ra8875.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ain.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emsp.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demo.o(.bss).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demo_bargraph.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urs1.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touch_storestate.o(.bss).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button_skin.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header_skin.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progbar_skin.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crollbar_skin.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lider_skin.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onkey.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touch.o(.bss).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waitevent.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bsp_touch.o(.bss).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x_freertos.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cc_m565.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encext.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pid.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dev_moveandfad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raph_scal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_wrap.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touch_storeunstabl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framewin_skinclassic.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_touch.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bsp_tft_lcd.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getversionstring.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port.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idget.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idget_effect_simpl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harlin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error.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lcd_aa.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dev_banding.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__sendmessag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_setcapturemov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fillpolygon.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rand.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errno.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_cor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crollbar.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bsp_touch.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drv_template.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wm.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guidev_staticdevices.o(.data).
.\Obj\New108.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454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81 error messages.
".\Obj\New108.axf" - 8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修改GUIConf.C文件里面STemWin动态内存的大小,内存申请大了,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GUIConf.C文件里面STemWin动态内存的大小,内存申请大了,不够用

这个文件我没有动呀,直接复制过来的,芯片使用的是STM32F407IGT6,我看到您的工程里用的STM32F407VG,不知道为啥呢?

楼主:
GUIConf.C里的定义

/* Define the available number of bytes available for the GUI */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80
/* Define the average block size */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网友:
修改这个#define GUI_NUMBYTES  1024*80  //这里表示申请了80K的内存,根据自己的情况,改小点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这个#define GUI_NUMBYTES  1024*80  //这里表示申请了80K的内存,根据自己的情况,改小点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谢谢!我把这些定义到外部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