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如何刷新数据

楼主(2013-12-10):
之前都是新建对话框丢到while里面,数据有变化时候,标志位至一,然后再重新新建进入WM_INIT_DIALOG更新数据,但这样有一点不好,新建的对话框的 句柄就丢失了,句柄只能读取一次,请问下还有什么好点的方法刷新数据呀

网友:
你说的是在对话框上面刷新控件数据吗或者直接显示到控件上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在对话框上面刷新控件数据吗或者直接显示到控件上的数据

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有好几种方法可以用,中午给你整理一下,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几种方法可以用,中午给你整理一下,发上来

嗯,谢谢版主

网友:
下午稍有点事,回来了给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午稍有点事,回来了给你回复

嗯,好的版主

网友:
先提供一个用定时器刷新

WM_CreateTimer(hWin1,    /* 接受信息的窗口的句柄 */
                                0,        /* 用户定义的Id。如果不对同一窗口使用多个定时器,此值可以设置为零。 */
                   1000,   /* 周期,此周期过后指定窗口应收到消息*/
                   0);       /* 留待将来使用,应为0 */

回调函数

case WM_TIMER:
           PROGBAR_SetValu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PROGBAR0), OSStatTaskCPUUsage);
           Caculate_RTC(pMsg);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