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2013-12-11):
看过论坛关于emwin的全部贴子,搞懂了如何从外部SD卡读图片并显示,但是还是搞不明白,如果是图片数据存在外部NOR FLASH,那在读数据时要如何编写_GetData函数????
读SD卡数据,可以通过文件名索引到具体文件,请问如何通过地址所以到外部flash的图片数据的大小????
看了好多帖子的例子说可以读SD卡和外部flash的,但是最终例子都是读SD卡的,没有一个是读外部FLASH的………………

网友:
两种方法:
1. 将图片数据存到NOR FLASH,给NOR FLASH也配上文件系统,使用了SD是一样的。
2. 不使用文件系统,将数据全部读到RAM,然后显示,也就是教程里面的另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
1. 将图片数据存到NOR FLASH,给NOR FLASH也配上文件系统,使用了SD是一样的。
2. 不使用文件系统,将数据全部读到RAM,然后显示,也就是教程里面的另一种方法。

网友:
理解。顺便问下,FatFs支持NOR flash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解。顺便问下,FatFs支持NOR flash不?

不能说完美支持,使用还是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完美支持,使用还是问题不大的

谢谢解答……问题层出不穷啊……上了触摸屏之后,新建按钮和IMAGE控件,在回调函数里查看,为什么触摸button能正常向父窗口(整个背景)WM_NOTIFY_PARENT中的CLICKED信息,而触摸IMAGE,一直回传的是WM_TOUCH_CHILD这个信息~~努力了一个晚上还是没有查明原因。ERIC老师,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