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外置xbf字体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3-12-12):
这几天在瞎搞xbf字体功能很强大,可是官方给的例程太过简陋,也没有人发自己的例子给大家所以捣鼓了很久

这边是我的实现代码是在stm32f407上运行的,文件系统是fatfs

#include "GUI.h"
#include "ff.h"
#include "GUI_Private.h"
GUI_FONT     XBFFont;
GUI_XBF_DATA XBF_Data;
FIL fontfsrc;//注意,必须为全局变量
static int _cbGetData(U32 Off, U16 NumBytes, void * pVoid, void * pBuffer) {
    FIL fsrc;        //
    FRESULT res;  //
    UINT br;
    char string[30];
    int flag=0;
  fsrc = *(FIL *)pVoid;
  /* Set file pointer to the requested position */
    res = f_lseek(&fsrc,Off); //
    if (res != FR_OK) {
    res = f_open(&fontfsrc, "0:/sys/Font18std.xbf",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写上字体文件存放的位置
   fsrc =fontfsrc;
       res = f_lseek(&fsrc,Off); //

    if (res != FR_OK) {
    return 1; /* Error */
  }
  }
    res=f_read(&fsrc,pBuffer,NumBytes,&br);
    if (res != FR_OK) {
    return 1; /* Error */
  }
  if (br != NumBytes) {
    return 1; /* Error */
  }
  return 0; /* Ok */
}

void readFontfromXBFSD(void){
    FRESULT res;  // 定义操作结果变量
    GUI_FONTINFO fontinfo;
    GUI_CHARINFO_EXT charinfo;
    int i;
    int string2;
        res = f_open(&fontfsrc, "0:/sys/Font18std.xbf",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写上字体文件存放的位置
  GUI_XBF_CreateFont(&XBFFont,             /* Pointer to GUI_FONT structure in RAM */
                     &XBF_Data,         /* Pointer to GUI_XBF_DATA structure in RAM */
                     GUI_XBF_TYPE_PROP, /* Font type to be created *///字体的格式,我用的stand就是这个,其他还有ext和aa_ext,对应的是fontcvt里的extended和extended,antialiased
                     _cbGetData,        /* Pointer to callback function */
                     &fontfsrc);            /* Pointer to be passed to GetData function */
}

设定XBFFont就可以作为自己自定义的字体啦,只要不关闭字体文件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当然在用之前不要忘了使用GUI_UC_SetEncodeUTF8();设置字体编码,输入的文字也用UTF8编码的,gb2312可认不出来呀

更新:在getdata里加入了打开字体文件,这样当你别的地方需要用到文件系统的时候也不会出错了(要放在判断里面哦而且不要关闭,不然就会每次查找都打开一次卡的飞起)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加精

楼主:
哈哈哈哈,死机的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堆栈开太小了,开大就一切正常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死机的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堆栈开太小了,开大就一切正常啦~

给力,兄弟能把这个帖子稍稍的完善下不,顺便把标题的半成品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文件系统   卡的要死  !

的确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文件系统   卡的要死  !

可能因为我用f4比较快?虽然能感觉到拖慢了速度,但是总体速度还是能接受的,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关闭字体文件,不然每次查找的时候需要再打开一次字体文件,之前我这么做的时候,也是卡的要死,后来改成一直打开,只在f_lseek失败的时候再打开一次,这样速度勉强可以接受

网友:
SEGGER官网论坛上的问题,不会是你问的,看着应该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GGER官网论坛上的问题,不会是你问的,看着应该是你。

是我问的,不过我产品序列号就写了个123456....然后就收到邮件说验证成功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顺手问问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问的,不过我产品序列号就写了个123456....然后就收到邮件说验证成功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顺手问问这问题

挺好的,多去国外网站和论坛逛逛能学到不少的东西

网友:
jimmjimm
能共享下你的工程吗?

网友(2014-04-07):
感谢,真的可以显示了。。。。。

网友(2014-06-25):
谢谢,终于找到了!

网友(2015-03-03):
问一下,不用文件系统怎么读取flash里面的字库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这样的

IO 一直都是瓶颈,但是这样一棒子打死就未免太草率了,我用的FATFS,也是XBF字体,GUI总共的显存就20K,非常快,是你使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文件系统   卡的要死  !

IO 一直都是瓶颈,但是这样一棒子打死就未免太草率了,我用的FATFS,也是XBF字体,GUI总共的显存就20K,非常快,是你使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