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重绘概念的理解WM_PAINT,求助

楼主(2013-12-12):
在桌面窗口创建8个button,每个BUTTON都有制定的图片,发现触摸其中一个BUTTON的时候,其他BUTTON竟然会闪烁,不知道是不是窗口重绘引起的?
重绘如果不设置回调函数,或者回调函数不对WM_PAINT,在操作过程中是否还是会重绘?

网友:
把你的重绘函数和button初始化函数贴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重绘函数和button初始化函数贴出来看一下。
static void _cbBkWin(WM_MESSAGE *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DrawGradientV(0, 0, 480, 272, GUI_BLUE, GUI_LIGHTCYAN);
                        //WM_SetDesktopColor(GUI_GREEN);
                        //GUI_Clear();
                        //LedToggle();
                        //_DrawBackgrou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f (pMsg->Data.v ==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i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switch (Id)
                                                {
                                                                case GUI_ID_BUTTON_LIJIA:

                                                                        LedOn();
                                                                  GUI_DispStringAtCEOL("Button_Lijia_Clicked", 160, 5);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_HUIKE:
                                                                 //for(int i = 0;i<10;i++)
                                                                // {
                                                                //_ShowBMPEx("alloffb.bmp", 400, 28);
                                                                        LedOn();
                                                                //GUI_Clear();//Rect(10, 10, 250, 100);
                                                                  GUI_DispStringAtCEOL("Button_Huike_Clicked", 160, 5);
                                                                        //halMcuWaitMs(300);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break;
                                                                default:

                                                                        break;
                                                                //case GUI_ID_OK:

                                                                        //
                                                                        // No break here...
                                                                        //
                                                                //case GUI_ID_CANCEL:

                                                                //        break;
                                                }
                                }

                                if (pMsg->Data.v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i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switch (Id)
                                        {
                                                case GUI_ID_BUTTON2:

                                                        LedOff();
                                                        GUI_DispStringAtCEOL("Button_Lijia_Released", 160, 5);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3: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9:
                                                        //GUI_Clear();
                                                        //BUTTON_Delete(button1);
                                                        //Button_Creat(8,button_ptr);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GUI_Clear();
                                                        //Button_Creat(1,icon);
                                                break;

                                        }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void Button_Creat(unsigned char button_cnt, uint16_t * button_icon)
{
        BUTTON_Handle button1,button2,button3,button4,button5,button6,button7,button8;
        for(char i = 0; i < button_cnt; i++)
        {
                __NorFlashDataRead(2, gImage_test_b+i*28800, 318248 + 28800 * i, 28800);//button_icon,从FLASH读图标到外部SRAM。
                //NorFlashDataRead(2, gImage_test_b+i*28800, 318248 + 28800 * i, 28800);
        }
        switch(button_cnt)
        {
                //case 1:
                //        button1 = BUTTON_CreateEx(205,  79,  80, 90,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BUTTON9);
                ////        BUTTON_SetBitmap(button1, BUTTON_BI_UNPRESSED, &union_tubiao1);
                //        BUTTON_SetBitmap(button1, BUTTON_BI_PRESSED,   &union_tubiao1_1);
                //break;
                case 8:
                        //读flash数据
                    //__NorFlashDataRead(2, gImage_test_b, 318248, 230400);
                        //NorFlashDataRead (2, gImage_test_b, 318248, 115200);
                        button1 = BUTTON_CreateEx(55,  28,  80, 90,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BUTTON1);
                        button2 = BUTTON_CreateEx(153, 28,  80, 90,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BUTTON2);
                        button3 = BUTTON_CreateEx(254, 28,  80, 90,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BUTTON3);

                        button4 = BUTTON_CreateEx(351, 28,  80, 90,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BUTTON4);
                        button5 = BUTTON_CreateEx(55,  128, 80, 90,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BUTTON5);
                        button6 = BUTTON_CreateEx(153, 128, 80, 90,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BUTTON6);
                        button7 = BUTTON_CreateEx(254, 128, 80, 90,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BUTTON7);
                        button8 = BUTTON_CreateEx(351, 128, 80, 90,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BUTTON8);

                        BUTTON_SetBitmap(button1, BUTTON_BI_UNPRESSED, &union_tubiao1);
                        BUTTON_SetBitmap(button1, BUTTON_BI_PRESSED,   &union_tubiao1_1);
                        BUTTON_SetBitmap(button2, BUTTON_BI_UNPRESSED, &union_tubiao2);
                        BUTTON_SetBitmap(button2, BUTTON_BI_PRESSED,   &union_tubiao2_1);
                        BUTTON_SetBitmap(button3, BUTTON_BI_UNPRESSED, &union_tubiao3);
                        BUTTON_SetBitmap(button3, BUTTON_BI_PRESSED,   &union_tubiao3_1);
                        BUTTON_SetBitmap(button4, BUTTON_BI_UNPRESSED, &union_tubiao4);
                        BUTTON_SetBitmap(button4, BUTTON_BI_PRESSED,   &union_tubiao4_1);
                        BUTTON_SetBitmap(button5, BUTTON_BI_UNPRESSED, &union_tubiao5);
                        BUTTON_SetBitmap(button5, BUTTON_BI_PRESSED,   &union_tubiao5_1);
                        BUTTON_SetBitmap(button6, BUTTON_BI_UNPRESSED, &union_tubiao6);
                        BUTTON_SetBitmap(button6, BUTTON_BI_PRESSED,   &union_tubiao6_1);
                        BUTTON_SetBitmap(button7, BUTTON_BI_UNPRESSED, &union_tubiao7);
                        BUTTON_SetBitmap(button7, BUTTON_BI_PRESSED,   &union_tubiao7_1);
                        BUTTON_SetBitmap(button8, BUTTON_BI_UNPRESSED, &union_tubiao8);
                        BUTTON_SetBitmap(button8, BUTTON_BI_PRESSED,   &union_tubiao8_1);
                break;
        }
}
void main()
{
        WM_CALLBACK       * pcbPrev;
        GUI_Init();
        pcbPrev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
        Button_Creat(8,button_ptr);
        while(1)
        {
                WM_Exec();
        }
}

屏的大小是4.3,分辨率是480*272,每个按钮的都是一个大小为80*90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atic void _cbBkWin(WM_MESSAGE *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nbs ..

你的图片是不是从外部flash加载过来的,还是放在了内部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是不是从外部flash加载过来的,还是放在了内部flash

图片数据以二进制的格式放在外部FLASH,外部RAM有512K,暂时是把用于按钮图标的图片在创建BUTTON之前,全部读到外部的RAM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是不是从外部flash加载过来的,还是放在了内部flash
eric2013:

你的图片是不是从外部flash加载过来的,还是放在了内部flash
测试后发现,交替触摸按钮时,以交替触摸按钮为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区域内所有BUTTON都出现重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后发现,交替触摸按钮时,以交替触摸按钮为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区域内所有BUTTON都出现重绘。

其实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以前我把图片全部都存到NOR,然后加载到内部RAM,然后用于按键显示,发现无法正常的显示,老是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时候显示的都是一个图片。如果你的图片都是放在了内部flash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以前我把图片全部都存到NOR,然后加载到内部RAM,然后用于按键显示,发现无法正常的显示,老是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时候显示的都是一个图片。如果你的图片都是放在了内部flash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目前是所有图片都可以正常显示。刚刚又测试了一下,直接按照上面的结构创建8个按钮,不对按钮做任何设置,不给按钮添加图片,就让系统自动生成。然后还是交替1和8按钮仍然会出现其他按钮闪烁的现象。ERIC,你手头有板的话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是所有图片都可以正常显示。刚刚又测试了一下,直接按照上面的结构创建8个按钮,不对按钮做任何设置,不给按钮添加图片,就让系统自动生成。然后还是交替1和8按钮仍然会出现其他按钮闪烁的现象。ERIC,你手头有板的话可以试一下~

你外部flash存储图片,怎么把图片数据读出来给gui显示的,全部读?

网友:
你可以创建一个窗体或者对话框,在其中显示这8个button,不会出现你这种现象,已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外部flash存储图片,怎么把图片数据读出来给gui显示的,全部读?

没有全部,我界面最多显示8按钮,这8个按钮对应的图片数据就全部读到外部RAM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是所有图片都可以正常显示。刚刚又测试了一下,直接按照上面的结构创建8个按钮,不对按钮做任何设置,不给按钮添加图片,就让系统自动生成。然后还是交替1和8按钮仍然会出现其他按钮闪烁的现象。ERIC,你手头有板的话可以试一下~

ERIC,你好,比如我随便创建一个比较大的BUTTON,比如80*90,在CLICK的时候,按钮在变白的过程总是可以看到,除了开启双缓冲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貌似在C++模拟器上创建一个大按钮都无法避免这个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IC,你好,比如我随便创建一个比较大的BUTTON,比如80*90,在CLICK的时候,按钮在变白的过程总是可以看到,除了开启双缓冲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貌似在C++模拟器上创建一个大按钮都无法避免这个过程~

变白的过程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不太理解,你说的是按键常态的演示和按下后的颜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白的过程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不太理解,你说的是按键常态的演示和按下后的颜色吗

恩,就是按键按下后的颜色……至今没解决…………整个程序我只是创建了几个按钮而已~理论上不可能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就是按键按下后的颜色……至今没解决…………整个程序我只是创建了几个按钮而已~理论上不可能会的。

开启这个: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这个: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这个其中涉及到的存储设备用的外部RAM的空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中涉及到的存储设备用的外部RAM的空间吗?

不用,系统会根据你分配的动态内存大小做分配,如果内存够大就直接的申请,如果内存不够用就会采用内存设备的分段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系统会根据你分配的动态内存大小做分配,如果内存够大就直接的申请,如果内存不够用就会采用内存设备的分段处理。

des_sto = GUI_MEMDEV_Create(0,0,80,90);
    GUI_MEMDEV_Select(des_sto);
    button1 = BUTTON_CreateEx(0,  0,  80, 90, WM_HBKWIN, WM_CF_SHOW|WM_CF_MEMDEV, 0, GUI_ID_BUTTON1);
WM_EnableMemdev(button1);
这样创建存储设备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