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死在_DELAY(2000)里面,是什么原因哪

楼主(2013-12-13):
我移植了版主的STemWin5.20+uCOS-III+FatFS,驱动改为为ili9481(320X480),想跑跑stemwin的例程看看效果,但跑不起来,想请教一下1: 要外扩内存吗? 问题2: 可以单独跑demo里面的GUIDEMO_Speed(),GUIDEMO_AntialiasedText()文件,其他的会死在_DELAY(2000)里面,是什么原因哪?

楼主: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你打开guidemo.h文件,有时候某些通不过是因为某一个DEMO出问题了,使得其它的都跑不了。
/*********************************************************************
*
*       Configuration of modules to be used
*
**********************************************************************
*/
#ifndef   SHOW_GUIDEMO_BITMAP
  #define SHOW_GUIDEMO_BITMAP            (1)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COLORBAR
  #define SHOW_GUIDEMO_COLORBAR          (1)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CURSOR
  #define SHOW_GUIDEMO_CURSOR            (1)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GRAPH
  #define SHOW_GUIDEMO_GRAPH             (1)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LISTVIEW
  #define SHOW_GUIDEMO_LISTVIEW          (1)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SPEED
  #define SHOW_GUIDEMO_SPEED             (1)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TREEVIEW
  #define SHOW_GUIDEMO_TREEVIEW          (1)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ICONVIEW
  #define SHOW_GUIDEMO_ICONVIEW          (1)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RADIALMENU
  #define SHOW_GUIDEMO_RADIALMENU        (1)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VSCREEN
  #define SHOW_GUIDEMO_VSCREEN           (0)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AUTOMOTIVE
  #define SHOW_GUIDEMO_AUTOMOTIVE        (1)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TRANSPARENTDIALOG
  #define SHOW_GUIDEMO_TRANSPARENTDIALOG (1)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AATEXT
  #define SHOW_GUIDEMO_AATEXT            (1)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BARGRAPH
  #define SHOW_GUIDEMO_BARGRAPH          (1)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FADING
  #define SHOW_GUIDEMO_FADING            (1)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SKINNING
  #define SHOW_GUIDEMO_SKINNING          (1)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SPEEDOMETER
  #define SHOW_GUIDEMO_SPEEDOMETER       (0)
#endif
#ifndef   SHOW_GUIDEMO_IMAGEFLOW
  #define SHOW_GUIDEMO_IMAGEFLOW         (0)
#endif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在一步一步跑的时候进入了,死在了delay(2000)里面,再看:是死在GUI_X_Delay(200);不明白为什么?

楼主:
我是一个一个DEMO跑的, #endif
    {
      _pfDrawBk = _DrawBkSimple;
    }
  GUIDEMO_SetDrawLogo(1);
  while (1) {
    //GUIDEMO_Speed();
        //GUIDEMO_Graph();
        //GUIDEMO_Treeview();
        //GUIDEMO_BarGraph();
        //GUIDEMO_AntialiasedText();
        //GUIDEMO_Automotive();//GUIDEMO_Speedometer();
        _Main();
  }
}

楼主:
GUIDEMO_Speed(); ok 可以跑起来

楼主:
GUIDEMO_Treeview();可以跑,花屏,

楼主:
GUIDEMO_BarGraph();死机,死在_delay(2000)里面

网友:
1. 你是不是只移植了DEMO,如果方便的话,把你的工程上传上来,我看一下,记得把生成的OBJ和List文件删掉。
2. 还有就是你单独的跑跑emWin官方提供的一些例子,看看有问题没。
3. 你用的是F1还是F4,如果是F1的话,这个DEMO里面能跑的例子不多。

楼主:
1. 你是不是只移植了DEMO,如果方便的话,把你的工程上传上来,我看一下,记得把生成的OBJ和List文件删掉。
答复: 没问题,现在就发,
2. 还有就是你单独的跑跑emWin官方提供的一些例子,看看有问题没。
答复: 我就是单跑的,
3. 你用的是F1还是F4,如果是F1的话,这个DEMO里面能跑的例子不多。
答复:F4,因为想学F4,

楼主:
上传文件说明: 我把lcd驱动里面的LCD_SPFD5420.c文件改为了ILI9481的驱动,其他的未改

楼主:
eric2013 :文件发给你了,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ic2013 :文件发给你了,请看看

好的。我先去吃饭,回来后给你弄弄

楼主:
好的,拜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拜托了

兄弟,我这里临时稍有点事情,弄完了立马给你回复

网友:
你的这个启动任务的WHILE函数里面是空的吗,最好写上个延迟。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在BSP_Init中实现)
*    形    参: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OS_PEND_DATA pend_data_tbl[2];
    OS_OBJ_QTY nbr_rdy;
    uint32_t *p_msg;
   (void)p_arg;
     bsp_Init();
    CPU_Init();
    BSP_Tick_Init();
    //Mem_Init();
  //Math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AppObjCreate();
    AppTaskCreate();
    while (1)
    {

        //挂起多任务只支持信号量和消息队列

        /*pend_data_tbl[0].PendObjPtr = (OS_PEND_OBJ *)&SEM_MUTIL;
        pend_data_tbl[1].PendObjPtr = (OS_PEND_OBJ *)&Q_Msg;
        nbr_rdy = OSPendMulti ((OS_PEND_DATA  *)pend_data_tbl,
                               (OS_OBJ_QTY     )2,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if(pend_data_tbl[0].RdyObjPtr == (OS_PEND_OBJ *)&SEM_MUTIL)
            {
                printf("FLGASUCCESS\\r\\n");
            }
            else if(pend_data_tbl[1].RdyObjPtr == (OS_PEND_OBJ *)&Q_Msg)
            {
                p_msg = pend_data_tbl[1].RdyMsgPtr;
                printf("%d\\r\\n", p_msg[0]);
                printf("%d\\r\\n", p_msg[1]);
                printf("%d\\r\\n", p_msg[2]);
                printf("%d\\r\\n", p_msg[3]);
                printf("%d\\r\\n", p_msg[4]);
                printf("%d\\r\\n", p_msg[5]);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