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用stm32f103ze写的触摸屏按钮有点闪烁

楼主(2013-12-13):
每按下触摸屏按钮,按钮就会闪烁一下,屏幕控件比较多,这闪烁的原因是不是处理器 反应不过来呀,我更新的数据比较多。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你看看你那里能不能分批更新,不要整体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那里能不能分批更新,不要整体更新

嗯,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那里能不能分批更新,不要整体更新

  case WM_INIT_DIALOG:

                  不加这句就不闪,一加这句按钮就闪起来了,但我不加这句话窗口颜色不协调,不好看,都是用对话框写的 。
    WINDOW_SetBkColor(pMsg->hWin, GUI_BLUE);//窗口蓝色

hItem=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Skin(hItem, BUTTON_SKIN_FLEX); // Sets the skin for the given widget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 Sets the default skin for new widgets

hItem=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1);
BUTTON_SetSkin(hItem, BUTTON_SKIN_FLEX); // Sets the skin for the given widget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 Sets the default skin for new widgets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se WM_INIT_DIALOG:

网友:
FRAMEWIN_SetClientColor(hWin,0x00ff00); 这种函数不行么,如果是对话框的话,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AMEWIN_SetClientColor(hWin,0x00ff00); 这种函数不行么,如果是对话框的话,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吧

这句不行,加那句话在vc6.0上面调试没有什么问题,在stm32上面就会出现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句不行,加那句话在vc6.0上面调试没有什么问题,在stm32上面就会出现闪烁

开启窗口的内存设备标志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窗口的内存设备标志没。

这个没有开启过,之前觉得没有什么用,而且开启后屏幕不是很好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窗口的内存设备标志没。

加入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