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问一个貌似不难,但是我真的不会的问题?

楼主(2013-12-16):
如果配置一个物理的按钮,对应一个emwin的button?

楼主:
各位大侠~提示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物理按键我也没有搞呢,一般的用法是在回调函数的WM_KEY里面实现按键消息的处理

楼主:
自己回答一下,可采用键盘输入的相关函数,GUI_StoreKeyMsg()和GUI_SendKeyMsg(),获得焦点的BUTTON会处理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