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5.01百度云下载,安装微软雅黑混合字体,字体效果很棒,解决显示中文的BUG

楼主(2013-12-19):
微软雅黑字体http://pan.baidu.com/s/1nt9Epuh

初步尝试,以前的小BUG都已经解决了。下面是安装雅黑字体后的字体效果,很爽。
第一步:安装雅黑字体。
第二步:选择Edit--->configuration, 选择中文简体,这样才不会出现中文显示的问题
             要不鼠标复制中文,或者删除部分汉字时,把握不好,老是出现乱码,主要是因为
             汉字是两个字节,删除的时候得删除两个字节才行,要是只删除一段汉字的一个字
             节,全是乱码了。
第三步:选择刚才安装的字体
第四步:实际显示效果

网友:
效果杠杠的

网友(2015-02-02):
中文的显示效果很好,可是英文的显示效果很差劲。尤其是字母e看起来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的显示效果很好,可是英文的显示效果很差劲。尤其是字母e看起来很奇怪。。。

网友:
还行,你可以用Ctr+滚轮选择一个合适的大小。我现在一直用的这个字体。

网友(2015-05-05):
更新后舒服多了,眼镜爽多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6-03-02):
我使用你介绍的方法,编辑显示中文什么都没问题了,但是,在MDK中使用UTF-8格式C文件后,文件中的中文到了搜索输出框后,显示是否正常,我的显示中文为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你介绍的方法,编辑显示中文什么都没问题了,但是,在MDK中使用UTF-8格式C文件后,文件中的中文到了搜索输出框后,显示是否正常,我的显示中文为乱码。

搜索输出框是什么,发个截图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输出框是什么,发个截图看下。
你看下,编辑窗显示没有问题,但是,下面的搜索窗是乱码。这个C文件为UTF-8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编辑窗显示没有问题,但是,下面的搜索窗是乱码。这个C文件为UTF-8格式

将搜索框的编码显示也改成楼主位中的微软雅黑类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搜索框的编码显示也改成楼主位中的微软雅黑类型。

感谢回复啊,但是怎么更改搜索框的编码呢,我没找到地方啊。我的MDK版本为4.72

网友:
加油,明天会更好

网友(2016-04-05):
V4.74也可以用,看起来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V4.74也可以用,看起来很舒服。

我现在一直在用这种字体,非常好。

网友(2016-08-09):
非常棒,感谢。

网友:
楼主能不能做一个字体出来,英文用Courier New,中文用微软雅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做一个字体出来,英文用Courier New,中文用微软雅黑

这个有难度,不熟悉啊

网友E(2021-02-03):
怎么安装字体啊  我点击安装在字体里也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安装字体啊  我点击安装在字体里也看不到啊

百度:windows字体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windows字体安装

解决了,之前选择的是安装不是为所有用户安装,在KEIL里看不见

网友(2022-08-31):
nice,谢谢硬汉,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