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关于ICONVIEW_CreateEx的问题

楼主(2013-12-22):
在桌面窗口创建了一个有8张小图片的ICONVIEW主菜单,点击其中任何一个能顺利进入二级子菜单,但现在
的问题是ICONVIEW主菜单创建完成后,主菜单里的第一项默认是被选中的,也就是说主菜单里的第一项不用点击,它会自动进入。
请问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CreateMainMenu(void)
{
    int i;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Win);
    //Create iconview widget
  hMainMenu = ICONVIEW_CreateEx(60, 100, 500, 250,WM_HBKWIN,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0,GUI_ID_ICONVIEW0, 120, 120);
    ICONVIEW_SetBkColor(hMainMenu, ICONVIEW_CI_SEL, GUI_BLUE | 0xC0000000);
  ICONVIEW_SetFont(hMainMenu, &GUI_FontYaHei32);
    ICONVIEW_SetTextColor(hMainMenu,ICONVIEW_CI_SEL,GUI_RED);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BitmapItem); i++)
     {
    ICONVIEW_AddBitmapItem(hMainMenu, _aBitmapItem.pBitmap, _aBitmapItem.pText);  //Add icons to the widget
   }
}

网友:
创建后,选择一个不存在的图标ICONVIEW_SetSel(hWin, 3); //在3的地方随便选择一个不存在的ID

网友(2014-06-10):
引用 网友A:
创建后,选择一个不存在的图标ICONVIEW_SetSel(hWin, 3); //在3的地方随便选择一个不存在的ID

我按照你这种做法之后,ICONVIEW就不显示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7-07-15):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师指点一下,我遇到同样问题, 按上述方法怎么也解决不了...一开机就进入二级菜单,一级主菜单见都见不着(系统自动选中iconview中的第0号icon,对应操作即是进行二级某菜单)...
怀疑在往iconview中加载各个icon图标刚结束,就发出WM_NOTIFICATION ..

你的是不是F429系列,或者F7,H7系列,是的话,使用ICONVIEW的话,使能三缓冲即可解决这些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