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Boot from embedded SRAM for STM32F407 (STM32-V5)

楼主(2013-12-24):
請教版主
STM32F4 的 Boot mode 有三種,分別為
1. Flash memory
2. System memory
3. Embedded SRAM

如果我想把F/W直接放在 SRAM 然後 boot
那麼 CPU 的兩支 pin 腳,boot0 及 boot1 都必須 pull high
但是貴司的 boot1 線路是否已接死到 Ground ?

网友:
貌似仿真的时候没关系

网友:
没必要用这个硬件SRAM模式了。
固件放在SRAM的2个目的:
(1) 临时调试,不破坏Flash程序。
      解决方法: 只需要在调试器初始化文件中配置好中断向量表,并跳转到SRAM执行。
   我们的很多例子都支持SRAM调试,并不需要你去修改BOOT状态,引导模式始终是Flash启动,肯定比你去拨动跳线帽很方便的。

(2)运行中将应用程序复制到SRAM运行。
     解决方法: 这种情况,你肯定要编写一个启动引导程序存放在Flash。由这段引导程序完成向量表重新分配,并负责跳转。

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情况会用到SRAM启动模式。

楼主:
請問板主
我今天試了許久,雖然光盤上的例子可以在SRAM中調試
但卻同時也把 code 燒入 CPU 的 flash 中
無論我怎麼嘗試關閉 flash programming,都無法正常 SRAM 調試
感覺上像是 CPU 必須將 code 從 flash 覆寫到 SRAM,才能調試
不知是我哪裡不清楚,還是有什麼地方沒處理好

想請問一下
有沒有配置是完全不用把 code 寫入 flash 而可以正常調試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板主
我今天試了許久,雖然光盤上的例子可以在SRAM中調試
但卻同時也把 code 燒入 CPU 的 flash 中
無論我怎麼嘗試關閉 flash programming,都無法正常 SRAM 調試
.......
你看看你那里是不是有没设置好的地方,或者换别的例子试试。
保证下面几个地方的设置
1。选择CpuRAM

2. 记得填上VECT_TAB_SRAM

3. 初始化文件一定要有

4.

按如上操作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本身就不用写入Flash的,调试器传输代码到SRAM然后开始运行。

楼主:
原來我在移除 CpuRAM.ini 裡的中文亂碼時,不小心刪除了其中一行 script
貴司的例子是可行的

謝謝板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