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CP功能是什么?有什么用?

楼主(2013-12-25):
    DHCP是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的缩写,它是TCP/IP协议簇中的一种,主要是用来给网络客户机分配动态的IP地址。
这些被分配的IP地址都是DHCP服务器预先保留的一个由多个地址组成的地址集,并且它们一般是一段连续的地址。
理解DHCP服务
使用DHCP时必须在网络上有一台DHCP服务器,而其他机器执行DHCP客户端。当DHCP客户端程序发出一个信息,要求一个动态的IP
地址时,DHCP服务器会根据目前已经配置的地址,提供一个可供使用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给客户端。

1. 使用DHCP的优点
DHCP使服务器能够动态地为网络中的其他服务器提供IP地址,通过使用DHCP,就可以不给Intranet网中除DHCP、DNS和WINS服务
器外的任何服务器设置和维护静态IP地址。使用DHCP可以大大简化配置客户机的TCP/IP的工作,尤其是当某些TCP/IP参数改变时,
如网络的大规模重建而引起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的更改。

DHCP服务器是运行Microsoft TCP/IP、DHCP服务器软件和Windows NT Server的计算机,DHCP客户机则是请求TCP/IP配置信息
的TCP/IP主机。DHCP使用客户机/服务器模型,网络管理员可以创建一个或多个维护TCP/IP配置信息的DHCP服务器,并且将其提
供给客户机。

DHCP服务器上的IP地址数据库包含如下项目:
● 对互联网上所有客户机的有效配置参数。
● 在缓冲池中指定给客户机的有效IP地址,以及手工指定的保留地址。
● 服务器提供租约时间,租约时间即指定IP地址可以使用的时间。
在网络中配置DHCP服务器有如下优点:
● 管理员可以集中为整个互联网指定通用和特定子网的TCP/IP参数,并且可以定义使用保留地址的客户机的参数。
● 提供安全可信的配置。DHCP避免了在每台计算机上手工输入数值引起的配置错误,还能防止网络上计算机配置地址的冲突。
● 使用DHCP服务器能大大减少配置花费的开销和重新配置网络上计算机的时间,服务器可以在指派地址租约时配置所有的附加配置值。
● 客户机不需手工配置TCP/IP。
● 客户机在子网间移动时,旧的IP地址自动释放以便再次使用。在再次启动客户机时,DHCP服务器会自动为客户机重新配置TCP/IP。
● 大部分路由器可以转发DHCP配置请求,因此,互联网的每个子网并不都需要DHCP服务器。

注释:
如果要使用DHCP服务器支持跨越多重路由器的子网,则路由器可能需要硬件升级。路由器必须支持RFC 1533、1534、1541和1542。

2. DHCP分配地址的方式
DHCP使用客户/服务器模式,网络管理员建立一个或多个DHCP服务器,在这些服务器中保存了可以提供给客户机的TCP/IP配置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网络客户的有效配置参数、分配给客户的有效IP地址池(其中包括为手工配置而保留的地址)、服务器提供的租约持续时间。
如果将TCP/IP网络上的计算机设定为从DHCP服务器获得IP地址,这些计算机则成为DHCP客户机。启动DHCP客户机时,它与DHCP
服务器通信以接收必要的TCP/IP配置信息。该配置信息至少包含一个IP地址和子网掩码,以及与配置有关的租约。

DHCP服务器有3种为DHCP客户机分配TCP/IP地址的方式:
● 手工分配:在手工分配中,网络管理员在DHCP服务器通过手工方法配置DHCP客户机的IP地址。当DHCP客户机要求网络服务时,
   DHCP服务器把手工配置的IP地址传递给DHCP客户机。
● 自动分配:在自动分配中,不需要进行任何的IP地址手工分配。当DHCP客户机第一次向DHCP服务器租用到IP地址后,这个地址
   就永久地分配给了该DHCP客户机,而不会再分配给其他客户机。
● 动态分配:当DHCP客户机向DHCP服务器租用IP地址时,DHCP服务器只是暂时分配给客户机一个IP地址。只要租约到期,这个
   地址就会还给DHCP服务器,以供其他客户机使用。如果DHCP客户机仍需要一个IP地址来完成工作,则可以再要求另外一个IP地址。

动态分配方法是惟一能够自动重复使用IP地址的方法,它对于暂时连接到网上的DHCP客户机来说尤其方便,对于永久性与网络连接的
新主机来说也是分配IP地址的好方法。DHCP客户机在不再需要时才放弃IP地址,如DHCP客户机要正常关闭时,它可以把IP地址释放
给DHCP服务器,然后DHCP服务器就可以把该IP地址分配给申请IP地址的DHCP客户机。

使用动态分配方法可以解决IP地址不够用的困扰,例如C类网络只能支持254台主机,而网络上的主机有三百多台,但如果网上同一时间
最多有200个用户,此时如果使用手工分配或自动分配将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而动态分配方式的IP地址并不固定分配给某一客户机,只要
有空闲的IP地址,DHCP服务器就可以将它分配给要求地址的客户机;当客户机不再需要IP地址时,就由DHCP服务器重新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