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8k 程序空间不够用的解决方案。安富莱原创

楼主(2013-12-26):
安富莱原创,如转载,请注明本帖网址。

使用 STM8SF103F3P6 设计了一款 RS485接口的LED数码管显示器(文本协议,可按键修改地址)。
代码空间已满8K,已无法增加功能。只有想办法优化代码了。

方法:打开 Project.map 文件,查看哪些文件中的哪些函数占用了大量空间。然后针对这些函数进行优化。

1. 函数中能够用 16位整数的地方 就不要使用 32位整数。 bsp_timer.c 已优化。

2. 固件库中的 UART1_Init() 函数太臃肿(内部用到了32位除法)可以优化。
   不优化时: UART1_Init              0x00825e 0x197  Code  Gb  stm8s_uart1.o [1]    --> 占用 0x197 (407)字节
   其实设置UART1只需要配合如下几个寄存器,可以单步跟踪这个函数,在函数最后通过仿真器读出以下寄存器的值,然后用下面的代码替换掉。
    UART1->CR1 = 0;    <---- 这些值是通过库函数执行完毕后获得的。
    UART1->CR2 = 0x000C;
    UART1->CR3 = 0x0000;
    UART1->BRR1 = 0x0068;
    UART1->BRR2 = 0x0002;

3. stm8s_tim1 占用 624字节,可以优化。 原来是 看门狗模块用到了TIM1校准LSI频率(缺省是128KHz),实际一个板子 129KHz左右,关系不大。
     优化方法:看门狗定时无需非常准确, 因此 bsp_watchdog.c 中直接按128KHz配置看门狗周期即可。此举可省好几百字节。
     bsp_watchdog.c  实现 static void sIWDG_Config(void);

经过以上优化后,剩余空间腾出 : 8192 - 6177 = 2015 字节,可以用来增加 ModeBus RTU 协议了。

  5 070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1 107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373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网友(2016-09-24):

感谢分享!又学一招。

网友:

刚买了STM8S_EK2开发板,正在学习。以后有不懂的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