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103开发板的第14个例程串口FIFO的实验跑不通啊?

楼主(2013-12-26):
求解。但第一个例程的PRINTF和SCANF的功能是可以的。就在原板子上。

楼主:
下载后就卡死了,串口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后就卡死了,串口没反应

有个串口的宏配置,配置了没,使用的那个串口和FIFO的大小等

楼主:
请问一下宏配置在哪个文件?  我刚接触这个芯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串口的宏配置,配置了没,使用的那个串口和FIFO的大小等

请问一下宏配置在哪个文件?  我刚接触这个芯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宏配置在哪个文件?  我刚接触这个芯片,谢谢!

在这个fifo相应的头文件里面,这个文件是.C结尾的,头文件是.h结尾的。

楼主:
始终一样,打印:
********************************
* Example Name : UART FIFO Demo(2 RS232 & 1 RS485)
* Update Date  : 2010-09-05
* StdPeriph_Lib Version : V3.1.2
*
* Copyright www.armfly.com
* QQ    : 1295744630
* Email : armfly@qq.com
*************************************************************

后就没任何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