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用V5开发板的DAC接口输出100k--1M频率的正弦波效果

楼主(2013-12-31):
1.  下图是输出1.168M(实际计算频率是84M/2/9 = 4.66M,TIM6选择2分频,DMA传输9点数据,DAC的DMA速度已经跟不上了)
      的正弦波,可以看出输出的最低电平已经被严重太高,达到1.24V

2.  下图是输出654.5K(实际计算频率是84M/2/16 = 2.625M,TIM6选择2分频,DMA传输16点数据)的正弦波,输出最低电平960mv。

3.  下图是输出525.8K(实际计算频率是84M/10/16 = 525K, TIM6选择10分频,DMA传输16点数据)的正弦波,这个实际的计算和输出
     波形是比较一致的,也就说如果要传输16点的正弦波数据至少得是10个左右的分频,发过来说:用定时器的10分频来传输小于等于
     16点的数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4.  下图是输出932.8K左右(实际计算频率是84M/10/9 = 933K, TIM6选择10分频,DMA传输9点数据)的正弦波,输出最低电压已经达
     到1.16V

5. 下图是输出101.1K左右(实际计算频率是84M/26/32 = 100.9KK, TIM6选择26分频,DMA传输32点数据)的正弦波,输出最低电压
    40mv左右

综合上面:要是输出效果达到要求的波形,需要好好设置下定时器的分频,要不触发频率太快,DMA传输不了那么快,
就会造成实际得到的波形频率达不到要有,还有重要的一点是,随着输出频率的增加,输出频率的最小值会被很大程度
上提高,这时候就得降低定时器触发频率。

楼主:
以前用这个示波器的时候是通过PC机上面的软件从示波器上获得图片,这次将U盘直接插到示波器上面,
保存为png格式的图片,效果非常清晰。

网友:
版主如果有时间能不能整几个STM32F37X  SDADC的例子啊,本人最近在搞16-bit sigma-delta ADC,仿照官方的例程配置了个SDADC跑了一下,发现误差挺大的,速度也没官方所说的最高50KHZ,总体感觉没官方宣称的那么牛X。不知道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还是我本人对sigma-delta ADC的理解和配置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如果有时间能不能整几个STM32F37X  SDADC的例子啊,本人最近在搞16-bit sigma-delta ADC,仿照官方的例程配置了个SDADC跑了一下,发现误差挺大的,速度也没官方所说的最高50KHZ,总体感觉没官方宣称的那么牛X。不知道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还是我 ..

DAC教程完了就是ADC。这几天就开始了,很快

楼主(2017-06-13):
50KHz左右的方波,那个棱角不够直是因为高频信号比较差,高频成分无法输出,带宽和驱动能力都不行。
===============

网友:
这个测试有没有打开DAC buffer?似乎不应该这么差劲,最低电压设定为零,居然实际会到1V多?
DAC有一个硬件指标,数据更新率为1MHz。就是说输出的(正弦波频率)X(DMA点数)应该小于1MHz。
你的所有测试中,DAC的更新频率都远高于了1MHz了,所以很多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试有没有打开DAC buffer?
似乎不应该这么差劲,最低电压设定为零,居然实际会到1V多?

开着的,不开更差,这个是几百KHz,STM32F4系列搞不定。需要外接运放调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