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屏幕有轻微的闪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03):
我用的是STM32F407ZG+RA8875+7寸屏,不调用GUI_Exec()的时候屏幕不闪烁,一旦开始周期性调用GUI_Exec()的时候就有出现闪烁现象。

网友:
1. 保证你板子的电源稳定
2. 适当的降低FSMC的速度
3. 调节在RA8875倍频和刷新频率(调节这个最重要)
4. 感觉你的这个问题不像是emWin本身造成的。

楼主:
谢谢,我把FSMC频率调低了点,好像不怎么闪了,我在观察一段时间。
我用STM32F429驱动7寸屏时候也出现过闪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