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STM32-V5 开发板用户手册错误汇总贴,欢迎大家指正

楼主(2014-01-06):
1.  感谢drjloveyou兄弟指出的几个错误,这几个错误已经在V1.4版本得到修正
   (1)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3
   (2)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0
   (3)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9

网友:
发现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比较明显,有些地方的排版还有点问题

网友:
旺旺: aibjjiqpl   指出:
偏移地应该是 0x40020018;   偏移24字节,而不是32字节。

网友:
这里的排版有点问题,需要重新排版,266页

楼主(2014-02-13):
网友support指出:这里有问题,写了两个TIM6,另一个应该是TIM7

楼主(2014-03-25):
网友 淡定!指出:
bsp_bmp085.h第15行,有个错误

网友(2014-12-01):
提高篇V5-108_WM8978录音和放音例程(V1.2)例程忘加了bsp_famc_sram.c,录不上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篇V5-108_WM8978录音和放音例程(V1.2)例程忘加了bsp_famc_sram.c,录不上音

的确是有这个问题,升级的时候没有更正过来,你可以使用V1.0版本里面的WM8978的例子。

楼主(2015-01-03):
客户建议做一个比较直观的图,方便看开发板上面的器件。

网友(2017-05-05):
bsp_uart_fifo.c文件中

是错了吧 应该是GPIO_AF_UART4

楼主:
引用 网友B:
bsp_uart_fifo.c文件中

是错了吧 应该是GPIO_AF_UART4

网友:
板子未用到的串口配置,需要自行修改下。我们只是加上了,未做验证和测试。

感谢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