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F429驱动7寸屏多层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4-01-11):
配置成2层显示的时候,一旦循环调用GUI_Exec();就成上面那样了

网友:
F429的多层显示还没有弄过,你得参考下emWin手册上面对多层显示的说明,好像刷新需要指定相应的层。

楼主:
跟踪了一下发现这个函数有问题,用层1和层2调用这个的时候传进去的xSize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踪了一下发现这个函数有问题,用层1和层2调用这个的时候传进去的xSize不一样

有机会我也研究下,最近在忙V5板子的教程。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不是emwin的问题,是液晶时序配置的问题。
我的时序配置是这样的,液晶屏是AT070TN92。

  /* Configure PLLSAI prescalers for LCD */
  /* Enable Pixel Clock */
  /* PLLSAI_VCO Input = HSE_VALUE/PLL_M = 1 Mhz */
  /*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VCO Input * PLLSAI_N = 192 Mhz */
  /* PLLLCDCLK = PLLSAI_VCO Output/PLLSAI_R = 192/3 = 64 Mhz */
  /* LTDC clock frequency = PLLLCDCLK / RCC_PLLSAIDivR = 64/4 = 16 Mhz */
  RCC_PLLSAIConfig(192, 7, 3);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4);

  /* Enable PLLSAI Clock */
  RCC_PLLSAICmd(ENABLE);

  /* Configure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width */
  LTDC_InitStruct.LTDC_HorizontalSync = 29;
  /* Configure vertical synchronization height */
  LTDC_InitStruct.LTDC_VerticalSync = 19;
  /* Configure accumulated horizontal back porch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HBP = 45;
  /* Configure accumulated vertical back porch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VBP = 22;
  /* Configure accumulated active width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W = 845;
  /* Configure accumulated active height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H = 502;
  /* Configure total width */
  LTDC_InitStruct.LTDC_TotalWidth = 1055;
  /* Configure total height */
  LTDC_InitStruct.LTDC_TotalHeigh = 524;

  LTDC_Init(&LTDC_InitStruct);

两层全开,如果DCLK频率大于22MHz就会出现屏幕不稳定。
如果STM32F429只开一个层显示,DCLK配置成32MHz也不会出问题。

楼主:
我猜测可能是由于SDRAM带宽不够造成的这种现象,刷新液晶屏需要从SDRAM读取数据,2层就需要读取2倍的数据量,再加上屏幕变大时钟就要提高,同时还要在进行绘图操作等。

网友:
谢谢提供的信息

网友(2014-02-12):
双层显示时,底层配置是什么样的?有特别的地方吗?

网友B(2014-05-28):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解决了,不是emwin的问题,是液晶时序配置的问题。
我的时序配置是这样的,液晶屏是AT070TN92。

  /* Configure PLLSAI prescalers for LCD */
  /* Enable Pixel Clock */
.......

我用的也是这个屏,可是我的触摸校对时,沿着X轴划,光标是斜着走的---lz可有经验请教一下
潇洒少年游

网友(2014-07-14):
我也正在使用这个 比较迷茫  用DMA2D 方式 有点点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在使用这个 比较迷茫  用DMA2D 方式 有点点模糊

DMA2D和其它DMA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A2D和其它DMA基本都是一样的

我现在停留在底层移植上,你双层用的是GUIDRV_LIN_24 和GUICC_888 吗?需要添加BSP_LCD_DrawBitmap24bpp吗

楼主:
RGB565和ARGB1555, GUIDRV_LIN_16

网友:
16位接口?

网友:
目前我使用了双层buff  ,能画基本的点,线,但是如何移植STEMWIN 上去是个问题,如何用DMA2D配合?

楼主:
官方有例程提供的

网友:
我看了官方的DEMO  里面有多层 多缓冲 中断回调 层次 架构上还是不理解如何做的

网友:
楼主7寸能显示2层吗?  我配置成2层就会出现乱显示了

网友:
好像你这个情况 跟我一样哈  这么说来429 双层不能开800X400个点的

楼主:
内存带宽不够,把LCD的频率降下来就好了

网友:
频率下来 就会出现水波纹

网友:
你使用了emwin 多缓冲机制吗?

网友(2016-04-05):
能把代码给我看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把代码给我看看么

网友:
楼主已经快一年没有来过论坛了。

网友(2016-12-23):
各位大神,有谁用STM32F429驱动过1024*600的7寸屏吗?现实总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