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JAVA图形界面开发,使用官方F429综合板子,效果杠杠滴

楼主(2014-01-13):
相关介绍可以看这个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9

网友:
不像是在STM32F4上面跑JVM。
JVM运行时的内存占用,效率等等对于速度不到几百M且仅有几个MB都不到的单片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我觉得有可能只是用Java作为编程语言而由IDE将Java代码转换为C代码运行在单片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在STM32F4上面跑JVM。
JVM运行时的内存占用,效率等等对于速度不到几百M且仅有几个MB都不到的单片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我觉得有可能只是用Java作为编程语言而由IDE将Java代码转换为C代码运行在单片机上。

我觉得没必要在转化到c上,直接转换为汇编或者机器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没必要在转化到c上,直接转换为汇编或者机器码。

反正肯定不能跑完整的JVM就是了。
Java最大的优点在于框架复用,C语言甚至汇编用的好一样有这种效果。
用框架简单,做框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