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5.22使用外部RAM不正常,内部正常,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01-14):
emwin 5.22,使用外部RAM,不能初始化GUI_Init(),而使用内部的则正常,设置如下。
外部:
#define EXT_SRAM_ADDR   ((uint32_t)0x64000000)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700
/* Define the average block size */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void GUI_X_Config(void)
{
static U32 *aMemory;
aMemory = (U32 *)EXT_SRAM_ADDR;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
内部:
#define GUI_NUMBYTES  110000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void GUI_X_Config(void)
{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请高手解答下,怎么设置。

网友:
回帖奖励 +5 个金币

先检查你的外部SRAM正确初始化了没有,自己写在里面写点数据读出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 407 的64K ram块

不建议使用64K的CCM,一方面是和另外的RAM空间地址不连续,不支持DMA,这块空间也比较小。这部分空间用来做堆栈空间比较合适。

网友: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

网友:
我想请问我的emwin5.22用了外部RAM, 为何必须要在不掉电的情况下重新运行程序才刷屏很快啊,一掉电好像就不行了,我是在开始任务前初始化SRA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问我的emwin5.22用了外部RAM, 为何必须要在不掉电的情况下重新运行程序才刷屏很快啊,一掉电好像就不行了,我是在开始任务前初始化SRAM的。

你那里有这种情况,可能是你FSMC配置SRAM和TFT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解决问题没有

网友(2014-03-11):
引用 网友C: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

我按照你这样做,屏幕都不亮啊,我的外部RAM初始化是OK的,试过的,有啥解决办法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