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窗口中显示图片的问题

楼主(2014-01-14):
不在窗口下显示图片当然没有问题,现在想在窗口中显示图片,参考guibuilder生成的代码用IMAGE工具(很奇怪,手册上没有这个),可是一刷新就变成硬件错误了

f_open(&fsrc,L"0:/sys/filetest.bmp",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f_read(&fsrc,&pData,fsrc.fsize,&br);
f_close(&fsrc);
IMAGE_SetBMP(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IMAGE0), pData, fsrc.fsize);
IMAGE_SetBMP(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IMAGE1), pData, fsrc.fsize);
IMAGE_SetBMP(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IMAGE2), pData, fsrc.fsize);
IMAGE_SetBMP(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IMAGE3), pData, fsrc.fsize);
IMAGE_SetBMP(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IMAGE4), pData, fsrc.fsize);

这是参考guibuilder代码直接写的,放在窗口初始化中,请问应该要怎么写呢?

网友:
1. 手册上面有这个工具的,可能是看的是5.12中文版,要看现在的5.22
2. 如果使用SD卡的话,建议使用这些函数
    IMAGE_SetBMPEx()
    IMAGE_SetDTAEx()
    IMAGE_SetGIFEx()
    IMAGE_SetJPEGEx()
    IMAGE_SetPNGEx()
    回调函数的实现参考我前面BMP的教程,都是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手册上面有这个工具的,可能是看的是5.12中文版,要看现在的5.22
2. 如果使用SD卡的话,建议使用这些函数
    IMAGE_SetBMPEx()
    IMAGE_SetDTAEx()
    IMAGE_SetGIFEx()
.......

恩,发现了,突然想起来buff开太小了.......开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