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样获的当前显示窗口句柄?

楼主(2014-01-14):
请问如果用 WM_CreateWindowAsChild 创建多个子窗口,父窗口都是是WM_HBKWIN。WM_HBKWIN回调函数里响应WM_TIMER事件,刷新子窗口,怎么获得当前显示的子窗口句柄呢?

网友:
这几个函数都可以试试看
WM_GetActiveWindow()
WM_HasCaptured()
WM_GetFocussedWindow()

楼主:
能说说子窗口之间怎么切换吗?是隐藏还是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子窗口之间怎么切换吗?是隐藏还是删除?

这个我也想知道,搞不好RA8875就会进入死循环,一直检测到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把RA8875的WAIT输出引脚接一下低电平又会好了,奇怪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