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资料只有一个手册吗,里面有很多函数都没有说明

楼主(2014-01-14):
比如:int  GUI__CompactPixelIndices  (LCD_PIXELINDEX * pBuffer, int NumPixels, int BitsPerPixel);
int  GUI__CompactPixelIndicesEx(LCD_PIXELINDEX * pBuffer, int NumPixels, int BitsPerPixel, const LCD_API_COLOR_CONV * pColorConvAPI);
void GUI__Config(void);
I32  GUI__CosHQ(I32 Ang1000);
int  GUI__DivideRound     (int a, int b);
I32  GUI__DivideRound32   (I32 a, I32 b);
void GUI__ExpandPixelIndices   (void * pBuffer, int NumPixels, int BitsPerPixel);
void GUI__ExpandPixelIndicesEx (void * pBuffer, int NumPixels, int BitsPerPixel, const LCD_API_COLOR_CONV * pColorConvAPI);
void GUI__memcpy(void * pDest, const void * pSrc, int NumBytes);
int  GUI__SetText(GUI_HMEM * phText, const char * s);
I32  GUI__SinHQ(I32 Ang1000);
I32  GUI__sqrt32(I32 Square);
void GUI__DrawTwinArc2(int xl, int xr, int y0,         int r, GUI_COLOR ColorR0, GUI_COLOR ColorR1, GUI_COLOR ColorFill);
void GUI__DrawTwinArc4(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int r, GUI_COLOR ColorR0, GUI_COLOR ColorR1, GUI_COLOR ColorFill);
void GUI__FillTrippleArc(int x0, int y0, int Size, GUI_COLOR ColorR0, GUI_COLOR ColorR1, GUI_COLOR ColorR2, GUI_COLOR ColorFill);
void GUI__RegisterExit(GUI_REGISTER_EXIT * pRegisterExit);

楼主:
有些能猜出功能,而有一些并不那么好猜

网友:
你这些函数是不是在.h文件里面找的,这些函数不是直接面向用户的,供用户使用的有其它函数

楼主:
是啊,看来想深入理解还得有源代码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看来想深入理解还得有源代码才行

如果公司有富余的话,买个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