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设置LISTVIEW控件自动填加的垂直滚动条的宽度

楼主(2014-01-17):
找不到这个滚动条的ID和句柄

网友:
SCROLLBAR_SetWidth(SCROLLBAR_CreateAttached(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MULTIEDIT0),SCROLLBAR_CF_VERTICAL),18);

楼主:
SCROLLBAR_SetWidth(SCROLLBAR_CreateAttached(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MULTIEDIT0),SCROLLBAR_CF_VERTICAL),18); 这个是手动创建的,我说那个是自动创建的。我想了一个办法是更改滚动条的默认宽度。

网友:
不启用LISTVIEW自动创建的滚动条,手动创建滚动条,获取句柄,再使用eric2013上面的函数设置宽度即可!

网友:
前面说的方法是针对无源码情况.如果你使用的是ucgui,可以在创建LISTVIEW的源码中,找到自动创建滚动条的代码,修改源代码,设置默认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