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GUI_JPEG_DrawScaledEx显示jpg格式图片问题

楼主(2014-01-17):
未能显示SD卡中的jpg图片,调试时发现GUI_JPEG_GetInfoEx的返回值为1,即该函数执行错误!不知问题出在哪!

void _ShowJPGEx(TCHAR * sFilename)
{
    uint16_t i;
  int my_data;
    /* 挂载文件系统 */
    result = f_mount(0, &f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my_data=GUI_JPEG_GetInfoEx(_GetData, &file, &JpegInfo);

    GUI_JPEG_DrawScaledEx(_GetData,&file,20,20,1,1);

网友:
好久没有搞这个,你再多试试看,按说没有问题的,后面你用X3的板子尝试

网友(2015-01-02):
亲,你从SD卡读取jpg图片进行显示成功了吗,我的可以显示bmp,但不能显示jp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亲,你从SD卡读取jpg图片进行显示成功了吗,我的可以显示bmp,但不能显示jpg

显示JPG动态内存一定要大。

网友C(2018-07-25):
引用 网友A:
显示JPG动态内存一定要大。

RCT103的板子,分配35kb的RAM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RCT103的板子,分配35kb的RAM够吗?

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面回复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697